新手请教!纸飞机有那些问题要注意?

楼主(2006-08-18):
我是新手没经验!上周做了一架纸飞机370多克,试飞失败。
重心调好用手扔出去没问题(飘的很好),但一开动力就头朝下栽地。
如果重心向后调(用手扔出去机头会上仰)开动力就会垂直向上后翻倒飞失速坠地。
报废了两个舵机,电池受到撞击变形,只好收摊子。
是什么原因搞不清楚!是怀疑推力线不对。

这周又做了一架,吸取经验教训尽量减轻重量,结构上重点保护设备。
总重量250克(包括设备和电池)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机身长57厘米翼展最宽的地方有60厘米。
桨的规格搞不清楚,只知道桨的直径是176毫米,桨叶宽18毫米。
电机是铃铛2408-21。拉力估计有300克。
没有相机没法上图
这周星期六拿去试飞,请高手指点一下,做纸飞机有那些问题要注意?

网友:
确实是推力线问题,但看你的试飞情况飞机想要飞起来还是没有问题的。你操纵手法有问题。我做的头几架飞机不知道比你这个难飞多少,但还是挣扎着飞起来了。开始我根本不懂什么推力线,抬头?压杆嘛!低头?拉杆嘛!就这么挣扎着爽飞了好多架飞机。

我试飞第一架纸飞机时,也是抬头,但是太慌,没有做出反应,结果倒飞——失速——坠地——毁。后来就熟练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人,飞机做好了大半了,我也期待着把他飞上天 :) 希望不会像楼主那样损失吧

网友:
纸飞机我也做了两架
情况和楼住累似,开始以为是飞机做的不好
但第一架在电池快没电时,摇摇摆摆飞了10多米
第二架也是出手就能飞一段,后来调了下推力线,结果飞波浪了
哈哈
其实,还是个手法问题
不要太猛,但也不要太迟钝
栽下来,赶紧受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没经验!上周做了一架纸飞机370多克,试飞失败。
重心调好用手扔出去没问题(飘的很好),但一开动力就头朝下栽地。
如果重心向后调(用手扔出去机头会上仰)开动力就会垂直向上后翻倒飞失速坠地 ...

我建议你还是做80翼展以上机飞下吧。不过能做出到250克的机是不错的。

但我还不清楚你的机是那一机型,用的是什么电池?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做80翼展以上机飞下吧。不过能做出到250克的机是不错的。

但我还不清楚你的机是那一机型,用的是什么电池?能说下吗?

我做第一架是典型的纸飞机,第二是那种机型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应该介于三角翼和纸飞机之间

电池是3节串联锂电(12C)容量是8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