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量电池,不同凡响

楼主(2006-08-18):
一直在碱性电池出尽风头的劲量是一个大牌子,这两年开始做镍氢充电池。

我使用4节劲量标称2300mAh镍氢做接收电,经7、8次使用进入状态后,竟然持续坚持在2800mAh,果然不同凡响。

今年更推出标称容量高达2650mAh 的5号镍氢,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三洋(标称容量2700mAh).

一直使用品牌电例如GP的模友不妨一试!

网友:
我用网上买的工包镍氢充电池,3元一节,标称2500MA,实测多数在2600MA左右,有一节居然达到3100MA,有两节分别为2200、2300MA(共买了12节)。我用Y5+充电器。真的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网友A:
请问如何测量电池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测量电池的容量?

你楼上的说用的是Y5,这是品威的牌子,我也买了一个PW-C-618 Y5+,是电脑版,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充电放电量,充放电压,温度,电池内阻等,的确比较直观和方便。

网友B:
吹啊你们,5#电池还3100ma

知道不知道容量的单位是什么,拿个MA来当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啊你们,5#电池还3100ma

知道不知道容量的单位是什么,拿个MA来当容量

老油条,5号真的上到3100mAH有什么奇怪呢?

大家为了方便,把MAH说成MA,谁都知道是MAH的意思,那又有什么所谓?

网友:
劲量电池的芯就是三羊的,
有3100mah这么牛的5#电池啊?目前地球上没见哪公司厂家宣布生产出了3100mah的5#电池。目前最高记录的5#电池是三羊2700,其他数据的容量嘛,呵呵 ,不信

网友:
而且据说充完放置一天就没多少电了。

网友:
近期三羊生产的5#电池自放电是出了名的有名

网友:
工包寿命差,虽然容量让你高兴几天;镍氢自放电使得其使用范围受限制,现在容量大的镍氢自放电也比较惊人,适合随充随用。

网友:
告诉你为什么工包那么便宜,一是质量有问题淘汰的或着长期存放的,所以才降价卖。

网友:
排名世界第二,价格排名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啊你们,5#电池还3100ma

知道不知道容量的单位是什么,拿个MA来当容量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客观吗?充电电池容量上下波动一些是很正常的,而且,我用MA表示各位网友,也包括你已经看的很明白了,和用ma/h表示有什么区别?12节电池中有一节上到3100ma没有什么奇怪的,况且这还是工包电池!就更没必要要求什么了吧。
这些电池已经用了8个月了,没有发先自放电过高的情况。我是从12节中挑选出8节作为发射电的,四节放在儿子的奥迪大脚玩具车里,用Y5测其放电内阻7-10毫欧不等,看来可以作为动力电池使用。

网友B:
先问清楚你:你测得的这节3100的容量的电池,是拿什么测出来的?用了8个月的时间里面,这节电池测了几次?平均下来容量是3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问清楚你:你测得的这节3100的容量的电池,是拿什么测出来的?用了8个月的时间里面,这节电池测了几次?平均下来容量是3100?

大家都是来学习交流的,但你两次的话语里都充满了挑战,没有意思嘛。如果18岁以下,大家就不计较你,如果是成人了,那就应该改变一下说话的方式。你说呢?朋友,相信你是高手。

网友:
第一次发言觉得他们是在误导,吹牛,所以有你所说的挑战意思。劲量2300电池,我现在也在用着,共20节,没什么精确仪器测量,就一个放电仪,串口接电脑,测得精度不敢说高,但也不至于到楼主说的2800mah这么高,平均下来只有2000mah而已,最高容量的那节才2200mah左右。

上一贴发言是真心实意想问清楚他是如何测出这个容量的,搞清楚来由,没挑战意思。

楼主:
大家都不是搞专业的,何必如此认真呢?退一万步讲,都只是代表个人意见。

我的2800mah是智能充电器显示的,也有您的“串口接电脑”,虽然数据一定不是非常标准,但是也在一个范围误差之内,不至于说2000mah显示为2800mah。

还有,“串口接电脑”,只是起显示作用,就好象一台监视器显示监视图象一样,对精度是没有影响的,不要以为接电脑就代表什么高科技,同样的事情是有的电脑音箱有USB口,一看原来是给电源的,骗那些以为什么高科技的人的嘛~~

还有,吹牛这个词不要轻易使用,毕竟我们都不是“18岁以下”,自己在干什么都知道的。

网友:
呵呵,标2300的能够持续稳定有2800,而且还是按照2300的价格对市场销售,你觉得可信嘛?相信你也知道现在标称容量最高的三羊2700的价格,你对比一下你的2300劲量电池的价格

我个人认为你的那个设备“误差”极大。如果你手上有用过几个循环的标称1300mah的GP 5#镍氢电池,或者其他容量的电池,你也可以放去测量试试,我觉得测出来应该总是比标称容量大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800mah是智能充电器显示的,

是不是模型专用的那些充电器?显示的是充入容量吧?充入的电流并不是全部转为化学能存电池里面的,要打个折的,如果是这样,还可信

网友:
一般来说,电池的实际容量能达到或者接近标称容量就很不错了.

网友:
嗯,楼上说的比较实在

网友:
回复  laoyoutiao :
真没有想到一个随意的回帖竟引起大家的关注,但虽然是随意的,也是客观的,没有任何吹牛的意思。对大家的认真感到钦佩。
我一再声明这是工包电池,自己也不是卖电池的,也没有提及卖给我电池的商家和电池的品牌,所以也没有广告嫌疑,吹牛没有什么经济利益。我的初衷是大家应支持国货。
这个电池我用品威充电器测过两次,都在3000ma以上,至此一节,可能是个例外,不具有代表性。把他们和以前买的G*1800ma 和深圳产的友*2200ma的比较,确实比这两个品牌电池用的时间长。要知道,它们可都是20元以上的。

网友:
手上还有几节的G*电池买了几年了,现在充满电,放上48小时就没电了。充电容量也有些缩水,但自放电率也太高了。

网友B:
我钻牛角尖而已,没别的意思,大家见晾。

我的脑子里,5#电池最大也就是三羊发布的2700,所以,超过这个的,我就钻牛角尖了。

你的显示容量的这个充电器,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钻牛角尖而已,没别的意思,大家见晾。

我的脑子里,5#电池最大也就是三羊发布的2700,所以,超过这个的,我就钻牛角尖了。

你的显示容量的这个充电器,是什么样的啊?

刚才说了18岁的问题,只是希望同好之间相互尊重,大家能走到这块园地来真的不容易,没有缘分,国内的,国外的,何以能来此聚首。因此也谢谢laoyoutiao没有跟我计较,马上和大家说明了原因。
实际上laoyoutiao说的问题我们也都注意到了,很多容量非正常大的镍氢电池都是加了活性物质的,是以牺牲寿命来换取容量的,这些企业处在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无力/不愿投入科研经费,只能杀鸡取卵,而无以为继就是这种企业的最后归宿。
能够显示充放电容量的是品威的产品,是PW-C-618 Y5+电脑版,我也买了一个,用起来还可以。我也听到有人说这款充电器测量的容量偏大,但我自己无法证实。想去除非品威故意设定正(或负)误差,否则就不应该有偏大偏小之说。容量就是电流对时间的积分,现在芯片很容易做到。
关于电池的自放电,我也看到了。买机附送的品威2500MAH的AA电池,充满后放置21天,走掉一半。而手头的4个SONY1700MAH,放置30天后测还有1430MAH左右(当场充放约为1550左右),四个SONY的一致性也非常好。可见电池与电池是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想知道的是2800、3100是如何测出来的。

以下仪引用一位用过618+充电器人士回答:
618+测出现在5号电池是“3100mAh”是可能的,因为该电池的内阻很大,但618+计算不了真实内阻值,实际放电电流远比标示值(计算用的值)小,所以计算的值会很大,出现3100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自己也试过这个问题,问过YY,YY回答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个人注明:YY是618+的开发者)

我自己用的是恒流放电仪,测容量时,放电电流相对比较准确、恒定,所以,乘以时间后,得到的容量还是值得相信的

网友:
让laoyoutiao的精神所感动,我也回去对放电实际情况再次做测试。
放电中串入电流表(2A档数显),电脑显示内阻67mΩ,电流267mA,电流表显示253ma(数字有脉动下跳现象,至220ma)。
再串入指针式万用表(500ma档),电脑显示内阻135mΩ,电流231ma,电流表显示220,表针脉动下跳,至190ma左右,从表针下跳情况看,下跳脉宽较窄。
没有恒流仪,只能估测了,呵呵。
总体感觉yy有正误差,而且误差也不是太离谱,仅此而已。
买个YY回去试试,什么都清楚了,弄不好你还能给人家上课呢。当然,这个价位的东西,不能有太多的奢望。

网友C:
有个问题要先搞清楚,就是电池容量是怎么规定的?

国标规定是按5小时的放电两作为电池的容量。不同的放电电流放电量是不同的。最好能用恒流源,或者用电阻放电也可以,定时记录电流再积分也可以大概测量,误差也不会太多。

不管用什么高级的充电器都不可能在充电的时候计算出充电量,显示的电量一般是充电器输出的电量,这些不是全部都转化为了电池的化学能!!!但是可以估算出电池容量(只是大概),一般是1.3倍左右。所以你说2300mAH 的电池充入2800mAH,算一算大概就是2150mAH。

楼主:
向各位同行兼老大学习了!

网友:
电池方面还真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要先搞清楚,就是电池容量是怎么规定的?

国标规定是按5小时的放电两作为电池的容量。不同的放电电流放电量是不同的。最好能用恒流源,或者用电阻放电也可以,定时记录电流再积分也可以大概测量,误差 ...

完全同意CKYO的说法,如果做了近似SWOT分析,什么东西就都可以释然了。电池的标称容量都是有规定的放电速率的(例如铅酸蓄电池一般规定20小时放电率),否则就会不一致。当然,充电也一样,不会有人将充电电流乘时间就认为是充入的电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要先搞清楚,就是电池容量是怎么规定的?

国标规定是按5小时的放电两作为电池的容量。不同的放电电流放电量是不同的。最好能用恒流源,或者用电阻放电也可以,定时记录电流再积分也可以大概测量,误差 ...

老大,按你说的算法我在充电器上显示是3821是不是就等于用(3821/1.3=2939)那电池的实际容量是在2900左右?我用的也是纸皮电,不过不是5号的,是现在电车上比较常用的那种。

网友:
回答楼上,基本如此。
你的纸皮电池由于跟5#电池体积、规格不一样,所以容量做的较5#电池的容量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