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240遇到问题了,求救!

楼主(2006-08-18):
刚买了个GY240,昨天按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个帖子改401,试机时,陀螺仪上的发光管怎么开机就常亮呀,也不闪烁,用遥控设在一般模式也是亮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挂了呀,哈哈,240和401不是稍稍改动一下就行的啦!

楼主:
楼上的,没挂,就是不像401,感觉还是240。

楼主:
怎么没人帮啊,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
同情你,别搞坏了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没挂,就是不像401,感觉还是240。

我以为是没有反映了呢,

网友:
开机的时候是要闪烁的,几秒钟以后变成常亮(NORMAL模式下)。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可能是改出问题了,再仔细找找。

楼主:
找出问题了,第一次焊发光管时焊反了,没亮,焊下时把上面的铜皮焊掉了,第二次焊时把发光管焊在了最上面的同皮上,好像最上面是电源负端,所以一接电源就亮,后来仔细的看了cxminger 改装的照片,才发觉焊错了,改过来就好了,跟我的另一个401开机时一模一样,在遥控器里感度也能调也能切换了,在此对关心和提供帮助的表示感谢!

网友:
解决了就好
顺便问一下 楼主 用什么遥控器 NORMAL模式下感度设置的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