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什么舵机锁尾呢,

楼主(2006-08-18):
还有 用什么
模拟器
啊 ,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想长期玩儿下去的话建议直接选择GY401 我就是因为先使用RCE500一段时间后觉得不爽然后又买了GY401
结果发现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也造成了重复投资
模拟器我用的是XTR 如果计算机配置够高的话可以用G3

网友:
401的话,有钱配数码陀机,刚刚的话配高速陀机,都好,56都挺好的。

网友B:
看米多少再决定.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现在有3个56那就再买一个,还有gy401,控用什么好呢,还有电池

网友C:
控一次性投资,有钱尽量买好的,

楼主:
控用futaba的6通和hitec的6通,哪个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