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渔具市场配的碳素纤维尾管.

楼主(2006-08-18):
外径12.1左右,长了点,锯成347,上在电直上,既轻又结实,才8块一根,以后尾管有地方配了.

网友:
可以的呀,我这里也有很多买渔具的店,有空要去看看咯。

网友A:
吊鱼杆不是有大小头的吗?能用在飞机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鱼杆不是有大小头的吗?能用在飞机上吗?

同样的问题,呼呼

楼主:
测了一下大头和小头差0.2左右.

只能顾一头了,一般是和机身连接那头大.在12MM左右,和尾座连接那头小,在11.8MM左右,只要和机身连接能紧固就行,和尾座组连接那头外圈缠胶带到12MM左右,尾座应能够紧紧上在尾管,一般可在尾座对应(尾管尾端打一定位空)处上一螺丝,应该没问题了.不好意思,这是没专用尾管临时配的,不过还很好用,黑黑发亮的,外观也不错.哈哈.

网友:
我也有大小头的烦恼

网友:
装饰城里有薄壁不锈钢管,可以作尾管。价格也很便宜,而且漂亮!

网友:
哈哈,,各位好主意呀,,最近我也在想怎么找尾管,这下有地方可以看啦,

网友B:
在广州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有弯尾管的情况发生了,虽然摔机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前大家都是把弯的铝尾管通直再用,碳纤尾管几乎是没人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12.1左右,长了点,锯成347,上在电直上,既轻又结实,才8块一根,以后尾管有地方配了.

是碳纤杆还是玻璃钢杆?我们这里碳纤杆比你的至少贵3倍,玻璃钢杆价钱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玻璃钢的,碳杆贵多了

网友:
一头大一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广州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有弯尾管的情况发生了,虽然摔机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前大家都是把弯的铝尾管通直再用,碳纤尾管几乎是没人会用……

为什么不用碳纤管呢?容易断么?

楼主:
落实了一下.

渔具老板说是废了的碳素杆,能导电的哪种,(以前常听说杆舞到电线上,麻到人的事)一节一节的各段都有,新的钓杆要一两百,废弃反正没啥用,但低了8圆不买,我当时仔细看了看,也像(当时还假装讲价,但没说完,已经给米了).后来在管一端开槽时发现锯下的粉末和碳纤练习架锯下的粉末一模一样.黑黑的细细的,像碳粉,我想这应该是碳纤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碳纤管呢?容易断么?

铝合金尾管给大桨k一下通直了还能用,但是用碳纤尾管给大桨k一下就报废了……你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