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看! 浙江天成钻铣的产品目录

楼主(2006-08-18):
昨天天成分舵的人给了我一本,发现天成虽然像样的网站没有一个,catalog还是做的不错
我和厂家无缘无仇,产品也没有用过,但是他们的那句台词我特想改成 "历经岁月磨难,品质始终垃圾" 呵呵

7632不推荐啊,毛病我说了,摇Z轴手柄,连主轴齿轮头带丝杠,都tm的在摇晃! 还是红旗16的结构合理,感觉7632这个结构频繁使用肯定玩完,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这些是目录中钻铣我们能用到的,像摇臂钻这样大家估计根本不可能买,没有扫描,钻床没兴趣,没扫
天成的东西比西菱的便宜,比滕州的,感觉贵点不很多的样子

网友:
你来喜了,对我诱惑太大了,实在受不了,今天出去找床,还真发现一台7632B,与上面一摸一样,老坂要5200元,我看是压仓货,砍到4500元,还没有买,没地方呀,不让进屋呀.另一家无锡出的7045要8200呀

楼主:
7045似乎西菱的便宜 今天我才发现,齿轮箱和导轨都tm有气孔!
7632B,广州这边第一口价是4300,你那个4500应该还有砍的空间
我看兄弟你要上铣床的话,真得出去找地方了,呵呵

网友:
我也要向你学习,得用鸡鸡挣点钱,这样在老婆面前就主动了.
你感觉7632B能不能搞到4000元?

楼主:
厂家说3800,但是没货,广州分舵就说得比7632贵点,4300是第一口价,应该比这个还能低些,另外,厂家至少目前不产了,不知道是可以作为压价得因素还是涨价得因素

网友:
买床的时候,仔细找毛病,这种床子做工上的毛病还是很容易找到的。尤其是压舱的货,外观上好好挑。能打到最低价,何适就收下!
  看来上次是奸商老板又蒙我,反正他知道我不买了就说价格那么高,我也没仔细转其他地方,谎报了军情,对不住大家了。呵呵!
  天成的床子质量还是可以的,我们这边的个体户,机修,用的反应还不错,床子结识,用得住,天成的大钻床还是很不错的,很好用,卖的很好。更重要的一点,价格适中,性价比很好。
  应当是设计的功用不同吧,7632床子的结构确实不合适改数控。但是用来做大钻床,和普通铣削是没问题的。机头摇晃无关紧要,这不是质量好不好,设计是否成熟的问题,看看摇臂钻床的摆臂,它是需要可以摇来摇去的,只能说明它还是偏于钻床的结构考虑的。再一点,铣时机头一定要锁紧的,就算有导向健条也不能指望他承受扭矩,小直径铣时关系不大,大铣刀搞时,主轴箱,主轴都必须锁住,健条只是导向用的,搞坏了就不好了。即使是燕尾槽结构的床子,需要把垂直方向导轨间隙调的很小。而且,大直径钻孔,铣,铣平面也需要锁紧主轴箱体,同时锁紧工作台主运动以外的另一个方向。否则,震动大,铣削效果就会不好的!
   这种床子,不能对他要求精度多高多高。什么牌子的也不行,包括西湖的。设计公用是不一样的。呵呵,但是的却好用的,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可以了,呵呵!真要精加工的话,就需要上更好的设备了,嘿嘿!

楼主:
机头摇晃无关紧要,这不是质量好不好,设计是否成熟的问题,看看摇臂钻床的摆臂,它是需要可以摇来摇去的,只能说明它还是偏于钻床的结构考虑的。再一点,铣时机头一定要锁紧的,就算有导向健条也不能指望他承受扭矩,小直径铣时关系不大,大铣刀搞时,主轴箱,主轴都必须锁住,健条只是导向用的,搞坏了就不好了。即使是燕尾槽结构的床子,需要把垂直方向导轨间隙调的很小。而且,大直径钻孔,铣,铣平面也需要锁紧主轴箱体,同时锁紧工作台主运动以外的另一个方向。否则,震动大,铣削效果就会不好的!

老大,首先,7632的立柱没有导向键条的(原来是这个叫法,呵呵),而且,丝杠顶端是固定的,丝杠不能够随主轴头旋转(不是摇臂的说),我仔细看了下立柱顶端固定丝杠的板,应该是不能转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摇动Z轴手柄,主轴头就会晃动,因为没有导向键槽,不晃都怪了,丝杠却被固定了,又不能跟随主轴头晃动,丝杠就左弯右弯,稍微摇快点,你就看吧,有个成语怎么说,花枝乱晃?
如果立柱有导向键槽,我就不说这个了,红旗钻铣就是立柱有导向键槽的,顶多调调隙呗
所以我认为是结构设计的不合理,怎么感觉说不清楚,你老大要是啥时候去商家那里自己摇摇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呵呵

不管怎么说,7632B如果有货,我绝对买7632B了,毕竟和7045差了2000左右的价格啊,2千啊!

网友:
哈哈!摇下来还是的锁住吗,只是不满足你的要求了。看来厂家还是很在乎插一个键槽的加工费了!嘿嘿,好了,不说这么多了,好不好反正厂家还是一样出(反而b型倒是停产了),商家还是一样卖,用户还是那么买。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哈哈。
  不过说实话,您的7045看起来还是真的不错啊!漂亮啊!嘿嘿!算算,价格也挺实惠了!知足常乐了。哈哈哈哈!

楼主:
有道理,知足常乐!

网友:
应当是设计的功用不同吧,7632床子的结构确实不合适改数控

我看与7045结构基本一样啊,怎么7045可以改CNC,7632b改cnc有啥问题?

楼主:
没问题啊,呵呵,是说7632不行,
7632B顶多也就是xyz手柄阻力大些呗,减速呗,大电机呗
还是7632B 价钱便宜量又足!

对了,今天想到一个问题,买铣床的时候,XYZ丝杠的螺距和丝杠直径都注意一下,特别是XY的螺距看是多大的,大螺距固然是进给快,手摇的圈数少,但是小螺距理论上会更精确

网友A(2007-07-26):
翻出这多铣床的帖子,看来AAA777000同学春情搏动,这是想上喜床了,买了车床早晚得买铣床,尤其那些搞车改铣,这定律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出这多铣床的帖子,看来AAA777000同学春情搏动,这是想上喜床了,买了车床早晚得买铣床,尤其那些搞车改铣,这定律没错的.

钻改铣后还得走买铣的路? 用个加强型钻改行吗?

网友A:
我\大金牙等许多同学,都搞过车带铣,钻改铣,最后都是买了铣床才消停的.劝你别走前辈的老路了,直接买铣吧.
先车带铣,热乎一段,就不满意了,又买十字钱钻改铣,又是热乎一段时间,又不满意,满世界找拖板,玩了以后又不满意,直到买了铣床才彻底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大金牙等许多同学,都搞过车带铣,钻改铣,最后都是买了铣床才消停的.劝你别走前辈的老路了,直接买铣吧

十字拖板都买回家了  ,心不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字拖板都买回家了  ,心不死啊

那玩意留着,等买了铣床,可以做个小CNC玩玩.

网友:
我\大金牙等许多同学,都搞过车带铣,钻改铣,最后都是买了铣床才消停的.劝你别走前辈的老路了,直接买铣吧.
先车带铣,热乎一段,就不满意了,又买十字钱钻改铣,又是热乎一段时间,又不满意,满世界找拖板,玩了以后又不满意,直到买了铣床才彻底满意.

买了铣床是否又热一呼一段

网友A:
买了铣床是否又热一呼一段

是呀,大牙同学也是这样想的,结果买了个2手钻铣凑合,结果又后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铣床是否又热一呼一段

是呀,大牙同学也是这样想的,结果买了个2手钻铣凑合,结果又后悔了.

老房你买了25v,过段时间后悔了再买个什么7085,或者7095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房你买了25v,过段时间后悔了再买个什么7085,或者7095的

有可能,就象买个车接大,想着宝来,有了宝来,想着AODI......

比如你吧,2K4玩了没几天,就在拖板上玩车带铣,没几天又要车床的小屁股上加铣床,后来又在人家胸部打主意,可能都没摸了几下,又买拖板搞钻改铣了,可能是这里变得最快的,所以劝你一步到位上25V或7632B或7045.
要便宜来个20V,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象买个车接大,想着宝来,有了宝来,想着AODI......

比如你吧,2K4玩了没几天,就在拖板上玩车带铣,没几天又要车床的小屁股上加铣床,后来又在人家胸部打主意,可能都没摸了几下, ...

这三款买那款才不会后悔呢

网友:
把屁股改胸部的主意好像是你出的吧

网友:
天成的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三款买那款才不会后悔呢

看你的情况,买25V或者20V,如果再后悔,就得买CNC或者大工业机了,如果这样肯定和老婆闹个你死我活,所以一般也该满足了,再后悔,也只能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35V

下个月再出45v呢,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