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升级配件问题..

楼主(2006-08-18):
为什么我装了金属升级配件以后...
  加油门..  桨成的是负角....  也就是向上吹风.....
     经过仔细观看检查以后  个人认识在安装方面没有出现错误

有图    仔细看角度哦

网友A:
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是向下运动的呀,你的不会是向上运动了吧

楼主:
......好象加油门的时候 就是向上运动的嘛
原装的那个十字盘 加油向上运动的哦..... 汗.....
    怎么调整想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是向下运动的呀,你的不会是向上运动了吧

推油门十字盘向下,有没有搞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门十字盘向下,有没有搞错啊

  是啊.. 好象都是向上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装了金属升级配件以后...
  加油门..  桨成的是负角....  也就是向上吹风.....
     经过仔细观看检查以后  个人认识在安装方面没有出现错误

有图    仔细看角度哦

http://photo.5imx.c ...

你把2个大浆夹的方向反一下就可以了。你的大浆夹的方向反了。推油门。斜盘应该是向上。不可能向下。除非和lz的一样。大浆夹反了。推油门。斜盘向下动。飞机才能起来。

网友A:
向上,向下,是陀机的运动的,你看看商城的介绍里的高清晰图片,楼主的安装是没有问题呀,大浆夹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方向安装的,我也是根据你的大浆夹和大浆的方向来说的,如果你是这样安装的话,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肯定是向下运动的,向上就会变成负螺距了,如果是改变大浆夹的安装位置,就不同说法,我的CP2-3D 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就是向下运动的。你们细心看第三张图,图中的大浆是正度螺距的,它的十字盘在这图中,我敢肯定是向下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上,向下,是陀机的运动的,你看看商城的介绍里的高清晰图片,楼主的安装是没有问题呀,大浆夹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方向安装的,我也是根据你的大浆夹和大浆的方向来说的,如果你是这样安装的话,推油门的时候,十 ...

   可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如你的第3张图片..   现在位子在中间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角度了
如果再向下的话 就会出现角度过大了哦...
   感觉问题多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2个大浆夹的方向反一下就可以了。你的大浆夹的方向反了。推油门。斜盘应该是向上。不可能向下。除非和lz的一样。大浆夹反了。推油门。斜盘向下动。飞机才能起来。

ht ...

   我现在也是这么装的... 不过这种装法的确是反着装..  上螺丝..时 会很不方便...
    而且这么装看上去没有正面装好看 呵呵

网友:
是应该详细说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么装的... 不过这种装法的确是反着装..  上螺丝..时 会很不方便...
    而且这么装看上去没有正面装好看 呵呵

如果装的是对的。推油门肯定是向下。就不向亚托和sjm是向上了。当然向上也好向下也好都可以。如果还是这样安装。你就把舵机的方向全部反过来。这样你推油门。斜坡就向下移动。你的螺距就变正了。收油门斜盘向下。螺距就变负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么装的... 不过这种装法的确是反着装..  上螺丝..时 会很不方便...
    而且这么装看上去没有正面装好看 呵呵

还有个可能。就是马达的方向问题。也许60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如果转动的发现反过来。大浆也反过来就是推油门向上。斜盘也向上。螺距也变向正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可能。就是马达的方向问题。也许60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如果转动的发现反过来。大浆也反过来就是推油门向上。斜盘也向上。螺距也变向正的方向。

这个问题估计不成立哦 ...   至于为什么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不过那个反装的 想法的确厉害 呵呵  谢谢哦

网友:
哎,7改8改结果去发了个新贴。也好,让大家都授意一下。
不用把问题搞的那么复杂,
各位电视机前的先生们,太太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如何将ccpm推油门改成倾斜盘向下的方法。
首先,把遥控器反过来,对,就是和那位先生一样的动作,然后将后边的指拨开关的1。2。6。9#开关打到另一边,再将飞机上左右两个舵机的信号线对调。然后再将遥控器反过来,把中间的开关朝上拨,看到上边的7彩灯闪过两次半后,请接上飞机电源,恭喜大家,飞机已经正常了。
好了。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
呵呵,真的是行吗,好像你是在搞什么程序设置呀一样呀,哈哈!飞60#的朋友有救拉,顶!!!

网友D:
我换金属头最终开关调整结果是:

1开/2开/3关/4关/5关/6关/7开/8开/9关,然后2通道和6通道对调

但是感觉金属头太灵活了点..稳定性不如塑料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开/2开/3关/4关/5关/6关/7开/8开/9关,然后2通道和6通道对调

但是感觉金属头太灵活了点..稳定性不如塑料头

可能是没有调试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