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测量铣床精度对不对?我的7045量精度

楼主(2006-08-18):
量钻夹头锥柄大径的轴向 0。04mm

量钻夹头锥柄小径处的轴向跳动 0。01mm

量铣床轴箍底部的径向跳动 0。02mm (这个轴箍的径向端面是粗车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好来测主轴径向跳动)

量铣床轴箍底部的轴向跳动 0。02mm

用铣夹头夹住百分表来测导轨 导轨摇来摇去
导轨长的姑且叫X轴,短行程叫Y(忘了规矩了)
X轴跳动 0。04mm 端到端
y轴比较难测,因为有T型槽,姑且算做0。02mm

此外,测导轨的时候,百分表不是完全垂直于导轨的哦,有个小角度,这样可行否,会否影响测量准确性?

等待各位老大的回复啊! 这样测行不行,请指点啊!

网友A:
你的百分表夹得不对,应该夹住顶部的圆杆,这样就好调整角度了.

网友:
平面精度真不错啊。楼主还应该量量拖板垂直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百分表夹得不对,应该夹住顶部的圆杆,这样就好调整角度了.

顶部不能夹

网友B:
p1、p2测量的是径向跳动,如换成精度高的长杆,测2端更好些。p2包括了钻杆的误差。p3测量值无意义,厂家也不保证。上述两方向还应用力推拉测旷动量。这些是静态精度。实际上加工精度还与床子刚度有很大关系,也就是动态精度,这是关键。(动静态精度的叫法并无出处,只是临时打个比方)。百分表倾斜会将实际值放大,不要求读准确值时无所谓,比如工件找正。y轴可以在上面放一平行度很好的钢条或将百分表轻轻提起越过T槽,这只测量的是台子的平整度,主轴与台子的垂直度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1、p2测量的是径向跳动,如换成精度高的长杆,测2端更好些。p2包括了钻杆的误差。p3测量值无意义,厂家也不保证。上述两方向还应用力推拉测旷动量。这些是静态精度。实际上加工精度还与床子刚度有很大关系,也就 ...

高!

确实应该测量一下用力推拉时的旷动量,我的小钻铣ZX16,如果单单测量径向跳动也很小<0.02,但是一旦使劲扳主轴,可以达到0.1-0.2的变形,这还是主轴完全锁死下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部不能夹

可能是我搞错了,我用的是千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搞错了,我用的是千分表。

具体的测量请参考下图:

楼主:
谢谢,不过你给得这个图,好像是车床的? 收藏了!

网友:
注意:“参考”这两个字的涵义!

网友(2007-04-14):
最后测的精度如何

网友C:
我的铣装了10毫米的立铣刀,测铣刀柄跳动小于0.02

网友:
晕啊! 楼主,图片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铣装了10毫米的立铣刀,测铣刀柄跳动小于0.02

你是什么铣床,上图看看.

网友C:
再过段时间就装起来了,进展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过段时间就装起来了,进展比较慢

也是西凌的7045吗

网友:
7045好0野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