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做的第一架飞机[b]](上首飞报告及新图

楼主(2006-08-18):
自己动手做了第一架飞机,主要参照了火鸟和翼龙的样式,动力用的是2208+18A无刷电调+7.2V镍氢电池.控是天地飞的,无副翼.
上个图,请大家多多指正,多给意见.
先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桨是7060的.
主翼长93CM,弦长13CM,无上反.
整机全长72CM
没有称,不知多重.

网友:
建议改一改,带点上反角

网友:
啊~~~~~~~~~~~~~~~~~.不错的手工哦~~~~~~~~~~~~~顶一下..........

既然没副翼,不上反也罢了.........转弯灵活点......不过飞机要调好........不然上去就偏了的话,就有点上反还好些了

网友:
老B,你就直说了,到底这面局没上反,能不能基本稳定飞行和有效操控,行的话当然不打击楼主什么做完了还要改.不行的话怎么改,从中取断楼主八成是舍不得的了,加两个三角型的翼尖吧.

网友A:
我认为调整好就行了.........只要上天后不偏得厉害,,,,,,,,,,不加转弯还好些.........

网友:
没有副翼又没有上反,不知道这转弯怎么转。

其实不破坏原结构的最好改法就是加副翼了,顺便增大了机翼面积。

加个上反外翼也行,就是这么短短的外翼有些不爽。

网友:
楼主,飞了没?炸了没?

猫兄,楼主用的是你的88元套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调整好就行了.........只要上天后不偏得厉害,,,,,,,,,,不加转弯还好些.........

老B八成是老糊涂了,这机子有上反比没上反好转弯!----今时今日挑战老B的霸权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决定马上逃以免被砖头掩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B八成是老糊涂了,这机子有上反比没上反好转弯!----今时今日挑战老B的霸权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决定马上逃以免被砖头掩埋......

..............我确实无语.............谈的方面不一样..............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你把的平直翼的飞机不打副翼转一下弯就知道了.......

编辑一下补充..........打方向舵,一直打着的话平直翼会侧翻,而有上反和翼翘的会转弯,但是不回中的话,也会侧翻

................
在侧的那个时候,拉升降,不就比带翼翘或者是上反的转弯更快了.......当然,时机要把握好..........或许我是用了一个和大家观点不一样的手法在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我怎么感觉  平直翼的飞机打方向舵在侧滑……

带上反的机子,打方向舵的感觉和打副翼有点类似。

网友:
好漂亮的盗版翼龙啊

网友:
第一次做就有这么好的手工了,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实无语.............谈的方面不一样..............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你把的平直翼的飞机不打副翼转一下弯就知道了.......

编辑一下补充..........打方向舵,一直打着的话 ...

理论上,如果没有上翻角,单个打方向舵是不会转弯的。航空模型上有介绍的。实际中我没有做过没有副翼的机机,所以实际试验没有做过。
在模拟器g2中,su26是可以用方向舵转弯的,其它的无上翻角的飞机好像用方向舵转不了弯。
老B,汇报完毕。

网友:
我做飞机,通常情况是即使三通道,也要做副翼,方向舵固定不动。所以转弯基本靠副翼。汇报完毕

网友C:
楼主的飞机手工很赞,加个副翼吧,如果是三通的,就不要方向舵了,直接用副翼和升降舵

网友:
呵呵,,楼上的回贴.....我并没有说只打方向舵来转弯......请注意留意我的字句.....

网友:
各抒己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飞机手工很赞,加个副翼吧,如果是三通的,就不要方向舵了,直接用副翼和升降舵

这样需要3个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