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电机180电机直接配什么浆最好啊

楼主(2006-08-18):
130电机180电机直接配什么浆最好啊

网友:
130和180电机由有很多种不同性能电机,关键是你用了哪一种,才去考虑配哪一种桨.

网友A:
据说傻猫的4025配傻猫的180特爽,没有试过

楼主:
好复杂啊,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傻猫的4025配傻猫的180特爽,没有试过

我试过,确实不错.

网友:
傻猫的4025配傻猫的180,电流多大,工作电压多少?

网友:
是 4530 吧. 这个桨硬, 适合高速.

130 用 3525 可以. 如果是车模上的130可以配 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