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个笨问题:PPM的能飞37和450吗?

楼主(2006-08-18):
我问个笨问题:PPM的能飞37和450吗?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也不会.做沙发先.楼下请回答~~~~!!!

网友B:
楼上有灌水嫌疑
PPM可以飞,不过稳定性不好,容易受干扰,建议还是上PCM的

楼主:
不是灌水,因为我看到过37#有2种控,一种是有"WK0701"字样的,另一种没有,同是72.870的居然不能调换用,问了一下,厂家说没字的是PPM的,有字的是PCM的,我还一直以为PPM不支持3个舵机同时动呢!

网友C:
PPM和PCM是信号发射编码不同.就像手机GSM和CDMA一样,和支持多少个舵机同时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