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5长城 鬼佬测校铣床照片

楼主(2006-08-18):
这些是他用来测校的工具

这是把直角钢板尺用夹具夹在铣床T槽内,X轴测垂直?

这张是Y方向测垂直?

With our handy dandy tramming tool still in the quill lower the head (not the quill) so the dial indicator has a good reading.  Record this number.
Now, pick up the back of the plunger and rotate the dial 180 dregees.  This is your second number.  The difference is how much you are out.
这鬼文没有看明白,他旋转的什么(怀疑应该是旋主轴)太多名词不认识,要测什么,图6,图7读出的差值说明什么?
是不是测主轴的轴向倾斜?

网友:
真有你的,东西来的奏是快。这几张图是测量Z轴(升降轴与旋转轴)与工作台垂直的方法。
图3图4测量的是机头Z向升降轴与工作台X向的垂直;图5是机头Z向升降轴与工作台y向的垂直。图6、7是测量Z向旋转轴与工作台X向的垂直。Z向旋转轴与工作台y向的垂直无图,方法应同图6、7。对于希玛特X2和X3之类立柱可倾或机头可转的机器,更应该在使用前和恢复后进行调校。

楼主:
谢谢! 看来得去买个金属的直角尺了,哎! 又要花钱!
laopao说的对,用上铣床,这个应该算必备的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来得去买个金属的直角尺了,哎! 又要花钱!

不贵的。装夹固定待加工工件时经常会用到,大小直尺各来1个,游标直尺再来1个,精度至少要1级的。

网友:
x.y.z都没搞清真有你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