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BS我

楼主(2006-08-18):
请问我在模拟器中练习时,水平转弯情况下机身总是在侧翻,请问现实飞行中是这样的吗?如何保持机身不侧翻且能够水平转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在模拟器中练习时,水平转弯情况下机身总是在侧翻,请问现实飞行中是这样的吗?如何保持机身不侧翻且能够水平转弯?谢谢了!

同时控制副翼可以实现

网友:
忘了,升降也得带着点,这动作象3D里面的水平回旋

用双翼机特别容易实现.....

楼主:
那为什么你们总是说在开始练习吊机时不要使用副翼呀?另外你还没有回答现实中是不是这样?谢谢!

网友:
吊机的时候只需要升降和方向,副翼在吊机的时候控制的是飞机自转。。(以机身为轴,其实就是把飞机水平放的时候就是翻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你们总是说在开始练习吊机时不要使用副翼呀?另外你还没有回答现实中是不是这样?谢谢!

兄弟,第一:什么飞机.
第2,在什么摇杆下出现的侧翻,
照我的理解,你应该在出现侧翻的同时带升降舵来实现转弯才对

吊机......我个人认为没有限制,咱不是职业选手,我可以打着副翼吊,也可以不打副翼而不进入自旋(用尾舵控制),吊机的情况很多,和飞机,动力都很大关系,所以我认为的没有定律的,自己习惯就成了,能吊住.......管他什么翼.......先吊住,习惯在这样的失速情况下去控制飞机,先踏进这个门槛再说.....

比如.....你70CM的飞机,用个3S电带1047浆,可能打着副翼都没用,一样旋.....因机而异的,没有定论.....

当然,我也建议能不用副翼就不用.......

楼主:
看了有点晕,自己再摸索摸索吧,不过谢谢老B了。好人啊!热心肠!

楼主:
在什么摇杆下出现的侧翻什么意思?

网友A:
完全水平是不可能的,飞转弯时内翼速度慢,外翼速度快,所以外测机翼升力大。另外,飞机转弯需要向心力,这个向心力主要来源于升力和重力的合力,飞机倾斜也是应该的。如果严重倾斜甚至侧翻,哪应该是打舵的量过大。

网友:
飞机转弯时机身应该是向圆心侧倾,而不会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水平是不可能的,飞转弯时内翼速度慢,外翼速度快,所以外测机翼升力大。另外,飞机转弯需要向心力,这个向心力主要来源于升力和重力的合力,飞机倾斜也是应该的。如果严重倾斜甚至侧翻,哪应该是打舵的量过大。

从理论上理解了。谢谢这位兄弟了!

网友:
固定翼在转弯时,由于两个机翼的速度差会导致两个机翼的升力不一样,内侧的机翼首先进入失速状态,被称为内侧滑,如果不用副翼进行调整,飞机会很快进入螺旋.这就是为什么在飞机动力不足的时候降落尽量不能用方向转最后一个弯的道理.

网友:
不知道方向舵和副翼混控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一定要水平转弯吧,估记也难实现,飞机毕竟不是汽车............

网友:
我觉得侧翻是因为楼主没有松开副翼造成的。

引用《美国第一遥控飞行学校 戴氏教学法》中的话:如果你想让飞机掉下来,就一直打着副翼别松手。

网友:
是啊,打副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让机身倾斜。

倾斜角度够了就不要死打副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