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EXHP PCM1024 6EXHP 产地是中国,性能如何啊?

楼主(2006-08-18):
F6EXHP PCM1024 6EXHP 产地是中国,性能如何啊?和台湾产的区别大吗?

网友:
~~~~~~~~~~~

我也想知道阿~~~~~~~~~~~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数码微调是它最大的败笔。6HP的油门曲线可以设置,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微调是它最大的败笔。

为何这样说?我用来反机机完全不觉得有不妥。

网友:
数码微调有什么不好!

楼主:
嘿嘿,我想知道6EXHP 910元 可以买吗?

网友:
数码微调太不好用了

数码微调太不好用了

网友A:
不是数码微调不好,而是6EX的数码微调不好.
它是固定的步长,试飞新飞机需要快速调整时就显得太慢了.
没有微调的指示,开机时你不 知道它在什么位置.
就两点决定了它是败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档设备全是数码微调,6EX努力的向高档靠拢,不错的设备,当然他和高档设备比还是差一点,但对的起价格,不错的

支持看法!有钱谁不想上14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数码微调不好,而是6EX的数码微调不好.
它是固定的步长,试飞新飞机需要快速调整时就显得太慢了.
没有微调的指示,开机时你不 知道它在什么位置.
就两点决定了它是败笔.

这样说好象就不妥了。舵面中立点应该由机械连接决定,微调只起辅助作用。开机最好习惯性地看一下舵面是否中立,而不是看屏幕如何。我用6EXHP飞3D机,发射机到处乱放从未有不妥。说是败笔未免偏颇。

网友C:
新飞机,就算舵面都在中立,也会要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飞机,就算舵面都在中立,也会要调整的。。

完全正确。
这个调整而且是要求以极快的速度来完成的,6EX就有问题了。

网友:
天地飞的数码微调就没有这两个问题,JR的也没有这个问题。

天地飞的数码微调就没有这两个问题,JR的也没有这个问题。只要在程序里加一点点就可以解决的,6EX就是没有做到。是设计水平问题,不是什么高档低档的问题。

网友:
6ex*p是futaba六通的最低端产品,ff6(Field Force 系列)包括 ff9 是futaba的顶级系列。

另外 听说6ex*p是在4vf基础上改过来的,并非原版就按6通控设计,只是加了程序和显示及数字微调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这个价位的控功能也不错,数字微调在菜单里步进更小,还是可以的,什么东西都是习惯

网友:
没用过!!我用FF6!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6-10-10):
回复 网友D:

你好,
我是新手,想知道6EXHP(一收一发)多少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