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测试设备用信号发生器电路图,请求讲解

楼主(2006-08-18):
1、这3个电路图哪个好一些??
2、IC555 各管脚的作用,以及LM555和NE555有什么区别?
3、1ms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请写下具体计算数据

谢谢解答

网友:
不懂

占一楼

混一分

楼下继续

网友A:
NE555是原始产品,LM555\XR555\CA555\5G1555\μA555等是仿制产品,功能和引脚都相同.
1脚--GND地,2脚--置位控制,3脚--输出,4脚--直接复位,5脚--压控,6脚--复位控制,7脚--放电,8脚--Vcc电源正.
1ms由与电源,6,7脚和地相接的阻容回路参数决定,
3个电路实质相同,都是由555构成脉宽可调振荡器,3脚输出舵机控制信号脉宽随变阻器电阻改变.

网友:
实际就是一个555时基电路做成的脉宽调制电路。来模拟接收机发出的脉宽信号。
东明有类似的东西,还是用556双基电路做成的两路输出的。556内部就是集成了两个555电路。
才几块钱还不用自己做。
我现在用一个ESKY的舵机测试器,用途跟这个一样,不过是用单片机做的,线性较好,也比较精准。

网友:
全是人才呀。

但我是来偷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5是原始产品,LM555\XR555\CA555\5G1555\μA555等是仿制产品,功能和引脚都相同.
1脚--GND地,2脚--置位控制,3脚--输出,4脚--直接复位,5脚--压控,6脚--复位控制,7脚--放电,8脚--Vcc电源正.
1ms由与电源,6,7脚和 ...

1脚--GND地,没什么好说的
2脚--置位控制,不理解,可否请大大介绍其具体功能作用,上图有的短接有的悬空
3脚--输出,输出信号,没什么好说的
4脚--直接复位,这个明白
5脚--压控,控制输出电压
6脚--复位控制, 是不是通过7脚放电频率控制复位,来实现宽频脉冲?对否???
7脚--放电,产生合适的复位信号??对否???
8脚--Vcc电源正没什么好说的
如何计算具体数据的?公式是怎样的?请大大把计算过程贴出来
还有个问题,这样的电路中电容使用的是瓷片电容还是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上些相关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1脚--GND地,没什么好说的
2脚--置位控制,不理解,可否请大大介绍其具体功能作用,上图有的短接有的悬空
3脚--输出,输出信号,没什么好说的
4脚--直接复位,这个明白
5脚--压控,控制输出电压
6脚--复 ...

2脚功能与内部电路结构有关,是通过内部比较器控制的,分析内部电路三言两语讲不清,自己找相关资料吧.
5脚的压控可以悬空,接电容主要是防干扰,一般用0.1μ瓷片.
3个图中的2脚都是和6脚直接相连的,第3个图是简单表示法,也是2,6相连.
其他的理解基本正确,不影响应用,就不一一纠正了.
图2和图3的计算公式:充电时间t1=0.693(R1+P1)C1,放电时间t2=0.693R2C1,周期T=0.693(R1+P1+2R2)C1,频率f=1/T=1.443/(R1+P1+2R2)C1,占空比D=(R1+P1)/(R1+P1+2R2)
图1分析方法相同,但具体算式不同,区别就在变阻器的接法不同,图1的频率稳定,图2,3频率随脉宽调节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1脚--GND地,没什么好说的
2脚--置位控制,不理解,可否请大大介绍其具体功能作用,上图有的短接有的悬空
3脚--输出,输出信号,没什么好说的
4脚--直接复位,这个明白
5脚--压控,控制输出电压
6脚--复 ...

补充更正,5脚的理解有误,该脚不是控制输出电压,而是通过加在该脚的电压,改变内部电路的反转时间,从而控制输出频率.

网友B:
楼主可以用单片机作啊,电路还要简单些,功能也可以做多,如果用PIC单片机,可以学一下PICBASIC PRO,要编制这样一个简单功能的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用单片机作啊,电路还要简单些,功能也可以做多,如果用PIC单片机,可以学一下PICBASIC PRO,要编制这样一个简单功能的很容易;

可单片机我一点也不懂呀,如何入门??

网友:
555振荡电路去网络上搜索一下。

网友C:
我按照第三个图做了一个,但发现只在通电的一刻舵机转一下,旋电位器舵机没反应....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第三个图做了一个,但发现只在通电的一刻舵机转一下,旋电位器舵机没反应....谢谢指教...

4148装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