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又坏了

楼主(2006-08-19):
飞机的接受机坏了,控制主
电机
的电路好象失控了,打开接受机后发现一元件因温度高而脱焊掉了下来,但焊回后仍无效,请问这个元件有何用?是否和它有关,其他的通道都正常.请哪为大哥帮帮我....:
上面印有4410 三角7A91A很象集成电路有8脚

网友A:
如果你不能在这个网站上找到10个关于你这个问题的回答的话,那你还是不要玩飞机了。呵呵。

网友B:
这个是MOSFET管子,驱动马达的。
看来还是有其它的元件损坏。
如果能联系商家返修是最简单的,不行就上照片,把情况说清楚,让大家帮你分析吧。

楼主:
是因为温度过高使焊锡融化,从而元件掉了下来,请问如何检测该元件是否坏了

网友C:
用表测量下,,
再去电子市场买个4410吧,,几块钱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