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方法,车床改铣床。

楼主(2006-08-19):
先看一下,是用车床搞出来的。用自己磨的铣刀,直径6MM,一刀下来的。材料是铝合金CPU散热器
刀路比较毛糙是因为今天晚上刚做好,急不可耐的的想要看看成果,所以进刀太快了。呵呵。
随意走了几下刀,只看效果,不是加工成型零部件。

目前实验结果:
加工铜,使用直径10MM铣刀,进刀量5MM;
加工铝合金,使用直径10MM铣刀,进刀量大于8MM;
加工45钢,使用直径6MM铣刀,进刀量1MM。

安装完最后一颗螺丝的感觉棒极了!一会可以睡个好觉了。哈哈哈!

上图片:
1、整体

2、细节

和网上许多朋友的改装不同,我是把铣附件直接安装在刀架位置。这样铣零件时,锁定大拖板,利用Z轴小拖板进给可以控制铣刀吃刀深度。这样,X、Y、Z三轴都有精度了。第1、2个图就有铣零件时Z轴再次进刀2MM。
所需零件很简单容易制作:
1、T型铁块。用于固定X轴小拖板;
2、X轴小拖板。是另外从厂家购买的。同刀架小拖板。
3、平口台钳。这个比较麻烦,我是手工制作的。建议想改装的朋友们,做平口台钳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不是资金十分的紧张,还是去买一只成品吧。精度和夹持力度都有保证,当然,更漂亮!我用了2周时间改铣床,主要时间都用在做平口台钳上了。由于只有车床很多时候必须手工加工,很累。呵呵。如果有机会我会买一只成品平口钳换上。

主要都在图片上了,车床真不愧是机床之母,改成铣床只需要简单的几个零件即可。改装完成后虽然不比真正的铣床,但还是很实用的。我把各个拖板都调得紧一点,铣零件的时候床体钢性非常好。可以加工45钢,进刀量控制好不会有大的振动。铣铜和铝合金就跟玩一样。如果只是自己加工几个小零件,绰绰有余了:)

网友:
你睡好觉了,我可睡不着了,别折磨人了,快告诉你的鸡鸡是咋样弄出这好看的沟沟来.

网友:
睡醒了没有,快些上货,快些上货,快些上货,快些上货,快些上货,快些上货,快些上货,快些上货。

网友:
上、上、上,看车床变铣床!!

网友:
有点意思。期待ing

网友:
简单

把刀具夹在车床主轴上就行了。

网友:
请LZ把你那花哩狐捎的支架绣出来....

网友:
快上图,等不急了

网友:
楼主还自己DIY铣刀?快上图,不然对不起观众

网友:
楼主跑哪里去了? 再不回答看来要激起民愤了哦,呵呵

楼主:
呵呵,我收拾了一天的工作室。实在是太脏太乱了。后来准备拍照时才发现相机没电了.....俺跑到六楼取的电池啊!

网友:
斑竹快来射精啦.....

网友A:
你睡好觉了,我在睡不着了,太折磨人了,快告诉你的鸡鸡是咋样弄出这好看的沟沟来

网友:
没上好,从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睡好觉了,我在睡不着了,太折磨人了,快告诉你的鸡鸡是咋样弄出这好看的沟沟来

网友:
这个机虎钳,感觉从受力来说还是横着装好,从使用方便是竖着好使,最好可以转角度就方便了

楼主:
可以旋转角度。
1、在xy轴平面松开四角紧固螺丝,旋转合适的角度,锁紧中心螺丝即可。
2、作为z轴,刀架小拖板本身也可以旋转,旋转角度有标尺。
:)

网友B:
你的铣刀架是外协加工的,还是买的成品?费用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铣刀架是外协加工的,还是买的成品?费用是多少啊?

对,就是哪个小刀架.多少钱.

我是说机虎钳能转动90度,就好了.

楼主:
小刀架和原来车床上的刀架小拖板是一样的。是另外从车床的厂家购买的,连快递80元。
厂家是扬州真牛。
这个平口台钳在XY平面内可以360度转动(就是垂直于主轴的平面内);在YZ轴平面内转不了90度,车床刀架小拖板本身的限制。即使能转到,我的铣刀也将够不到它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刀架是购买的,和原来车床上的刀架小拖板是一样的。是另外从车床的厂家购买的,连快递80元。
这个平口台钳转不了90度,呵呵。即使能转到,我的铣刀也将够不到它拉。

真便宜!

网友:
这价格,让人太想拥有了,行程多大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快装型。

网友:
小拖板和平口钳不便宜哦,看来我还是买个西马特的铣附件算了(700元)

网友:
LZ开创一代,DIY先河!

网友D:
只是行程太短,如果有一个方向能到200-250mm就好了.

另外,如果固定到刀架上,即使中拖板到最里面位置,也是刚过中心线,刀架中心线到外端铣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行程太短,如果有一个方向能到200-250mm就好了.

行程方面是这样,受限于小拖板行程,想要铣大点的零件是不可行的。一般来说,可以处理X、Y方向100*100mm的零件,Z方向不受限制。

另外,如果固定到刀架上,即使中拖板到最里面位置,也是刚过中心线,刀架中心线到外端铣不到.

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平口钳是平放而不是竖放的。还有,T型转接块与X轴固定位置不是正中点而是偏向刀架外缘10MM。另外,钻固定孔的时候已确定当Y轴大拖板移动一半行程时,平口钳两夹块中心点正处于主轴中心位置。

网友:
第一次发图还真费劲。

网友E:
这样设计有几方面考虑。
1. 装卸方便。
2. 结构简单易加工。
3. 离溜板近承载力大震动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设计有几方面考虑。
1. 装卸方便。
2. 结构简单易加工。
3. 离溜板近承载力大震动小。

======================================================

     看还可以、但中心刀距可能不好调整!

网友:
早就有这种想法了,可以做成数控的啊

网友:
鼓励原创,加精支持!

楼主:
:)谢谢斑竹老大,俺也有精华拉!今儿我真高兴!呵呵。

网友:
lz,索性锁定小托板,,再制作一个X轴,,然后在x y z 各装伺服电机和相应的齿轮,不就可以做成数控车铣床了啊...

网友:
西马特的这个附件Z轴没有行程吗?

网友(2007-06-21):
不用再加小拖板呀,把自身小拖板竖起不更好些?

网友(2007-07-22):
我也有同样的小车床,想增加铣功能,苦于没有加工设备和材料,

网友(2007-12-22):
回复 网友F:

小拖板和平口钳不便宜哦,看来我还是买个西马特的铣附件算了(700元)
什么样?发个图看看

网友:
买了西马特的铣附件,但使用震动较大,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G:
那里能搞到这个拖板?楼主能提供个地址吗?好想买一个,平口钳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里能搞到这个拖板?楼主能提供个地址吗?好想买一个,平口钳不重要.

DIY一个吧。很简单。
铣绿合金等软金属的话,用光轴+丝杠就可以了。
想铣钢的话,这结构不行。太多连接了,必须直接固定在大拖扳上。
去机加工店搞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好办法!!我也改一个!!

网友(2008-10-04):
这样可以做一些小件的铣加工了。我也要改我的C2。向楼主请教个问题,除了使用直柄铣刀以外还可以用圆片铣刀吗。铣刀轴有键或无键的可以买到吗?如果买不到可以自己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