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灰意冷

楼主(2006-08-19):
各位士官你好
你說的以下的數據我一點也不明白煩你清晰地說明,我的遙控是futaba t6xhs 直升機是SJM400,可惜我撞機多得很,天天維修,後又去撞機實在!!!!!!!!!!!! 望指教.謝謝

油門曲線 1-0% 2-70% 3-80% 4-90% 5-100
螺距曲線 1-46% 2-63% 3-76% 4-82% 5-89% 这个参数有前题:1.SWSH A%(不影响) E%(不影响) P=50%  2.舵机臂长为10mm 3.螺距曲线50%时桨角为0度.在这个前题下参数才有用
大槳角度 1(-1~2) 2(+2) 3(+6) 4(+8) 5(+10)

网友:
这个是指遥控器的油门和螺距的5个点的设置值。例如油门:2-70%是指把油门曲线的第2个点设置成70%。但是楼主的遥控器是不是3点油门螺距曲线的啊,可以省略两个点,取1、3、5这3个点就可以了。
楼主如果是新手,建议先多多练习模拟器才好。不要直接上真机,损失会很大。

网友:
遥控直机是最复杂和高难的遥控模型,一定要有信心才行!

网友:
呵呵,这位老兄耐不住寂寞了啊
我一个星期前就入手了,装好了一直放着在,每天坚持练习半小时以上模拟器,是很枯燥的

网友:
朋友不要灰心,实在不行就把飞机和控什么的发到尚真让他们帮你调试~调试,尚真的服务是很好的,我的鸡鸡就发过去过,发回来试了很稳但就没敢再飞,在练模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指點,原來swsh是調骡距.機離地後會打轉請問如何設定遙控是那個英文字,我的控是futaba6xh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门0-55-70-85-100  骡距 -1-3-5-7-9
是否在遙控設定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模擬中架機很定不會走來走去下會打轉,但我架sij400没以上的好點(在此指sjm400不好飛,而是我本人不太懂set遙控內的數據).

楼主:
回复 网友C:

jackyzh師父: 多謝你回覆,油門曲線,螺距曲線及大槳角度是否很要?這幾點在遙控調那個環節,英文REVO,R--OF,HOLD,IDLE,PI--N  PI--I  PI--H,是否在這五個設定中.每個的功能及需要的數據我不明白,請指教

网友:
不错了才1周就能碰到问题.
我是飞了模拟器.然后慢慢攒机.到能小飞飞.不知道过了多少个1周

网友:
楼主,不要灰心,我也是新手,刚开始练模拟器时也觉得枯糙,就直接上真机了,每飞必摔,到目前为止尾管、主齿、大桨都换了快8个了,修的时间比飞的时间多,但是现在练对尾已经能飞三块电池而不大摔了,偶而风大时小摔避免不了的,朋友加油。

楼主:
感激

感激各位機友的關心及鼓勵在這有心而發,各位機友每位都很有心並無幸災樂禍在這本人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yzh師父: 多謝你回覆,?這幾點在遙控調那個環節,英文REVO,R--OF,HOLD,IDLE,PI--N  PI--I  PI--H,是否在這五個設定中.每個的功能及需要的數據我不明白,請指教

"油門曲線,螺距曲線及大槳角度是否很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你的遥控器里面怎么设置我也不懂,我没有用过你的遥控器啊。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