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60#遥控从推油门倾斜盘向上改成向下。

楼主(2006-08-19):
不用把问题搞的那么复杂,
各位电视机前的先生们,太太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如何将ccpm推油门改成倾斜盘向下的方法。
首先,把遥控器反过来,对,就是和那位先生一样的动作,然后将后边的指拨开关的1。2。6。9#开关打到另一边,再将飞机上左右两个舵机的信号线对调。然后再将遥控器反过来,把中间的开关朝上拨,看到上边的7彩灯闪过两次半后,请接上飞机电源,恭喜大家,飞机已经正常了。
好了。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飞行愉快。

更正,应该是将1.9两个开关打到另一边,然后将左右舵机反向.

网友:
嘿嘿... 原来就这么简单哦.... 倒
  谢谢咯  明天做下实验  今天睡觉了 呵呵

网友:
还有个问题  60#B
是加油门斜盘向下吗?
  有观众知道吗? 呵呵

楼主:
不管白飞机黑飞机,能飞起来的就是好飞机!!

网友A:
我的也是60#机,但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60#机,但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明白啊?

我也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哎,不明白的看这里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我调好的最终结果是:开关1-9--->开/开/关/关/关/关/开/开/关,然后对调通道2和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好的最终结果是:开关1-9--->开/开/关/关/关/关/开/开/关,然后对调通道2和6

你调好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是别人调好的最终结果,但是按照我的程序去做,一定会是每一个飞机的最终结果,不过,前提是在做之前,确保飞机除螺距反以外,其他都正常.呵呵。

网友B:
引用:

你调好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是别人调好的最终结果,但是按照我的程序去做,一定会是每一个飞机的最终结果,不过,前提是在做之前,确保飞机除螺距反以外,其他都正常.呵呵。

    可是我按你的程序是调不出来的呀.你写的比较含糊.因为很多机器的某些通道是反向了的.

网友:
在怎么调。机械原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按你的程序是调不出来的呀.你写的比较含糊.因为很多机器的某些通道是反向了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还把1234567……的开关位置写出来来吾人子弟???就拿你的话来说,如果另一个人的第一通道正好和你反的,那按照你做的是什么结果???
我很认真的因为你的话,再看了一遍我写的,估计你所说的含糊是在“……把开关打到另一边……”,我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左边的打到右边,右边的打到左边,我想你应该不会不这样认为的吧???
你不信再按照我所说的反过来改一遍,看看是不是其他都没变就是螺距方向变了?哈哈。

楼主:
恩,你说的是没错,确实只要动1.9两个开关,并更换左右舵机就好,我哪天半夜特意起来试了一下,就试到左右反为止,就想更换下舵机就好,其实我也没什么金属头,只是看到了这个事情,想帮下而已。事实更换位置,舵机摇臂方向也是要改的,请大家注意:
应该是将1,9两个开关反向,然后更换左右舵机插头。
感谢楼上提出质疑.

网友:
为什么这个设计那么奇怪呢?推油门斜盘就会向下?

网友C:
哥哥们  60#好使么  传说中的遥控和舵机有问题 是不是真的跟传说中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哥们  60#好使么  传说中的遥控和舵机有问题 是不是真的跟传说中一样?

我的接收是摔坏了..不知道算不算问题.舵机飞了3个多月坏过两个.都被我修好了.不知道这也算不算问题.
    我觉得60#机有这几个问题:
    1.金属机身在电机座的地方容易断裂.我都断过两个了.
    2.大齿轮组件贼贵.60米.一扫齿就惨..我都换过6个了
    3.CCPM舵机固定方式不好..容易产生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接收是摔坏了..不知道算不算问题.舵机飞了3个多月坏过两个.都被我修好了.不知道这也算不算问题.
    我觉得60#机有这几个问题:
    1.金属机身在电机座的地方容易断裂.我都断过两个了.
    2.大齿轮组 ...

 俺换大齿轮目前也思考到了这个贵的问题,华XX在这个方面难道是白痴么……没想到 电机座那个地方会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