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配搭

楼主(2006-08-19):
机身:450XL,遥控:FUTABA 6EXP

问题是:陀螺仪应该选择, 华科尔07;¥190,GY400;¥320,ALIGN;¥400?他们之间都怎样?哪个好?或者¥500以下还能有

什么好选择??

舵机:TOWER PRO*4;¥35*4,或者TOWER PRO*3+HS56HB;¥35*3+180??尾舵机有必要用数码舵机吗?

电池:2200mah 10c?? 2200mah 20c??个人追求是寿命比较长,性能方面比较次要~应该怎样选择?

希望有高手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陀螺仪选择华科尔07,如果能收一个二手的240是最好的,也不会超过500元
舵机选择TOWER PRO*3+HS56HB性价比很高,价格的话辉胜的30就够了。数码舵机很好,可是综合其他配置的话现在用数码舵机无意义,等你升级到401陀螺仪时候在考虑数码舵机吧。
电池选择2200mah 12C-15C就可以了。10C的有点小,20C的价格太贵了,性价比不好。

楼主:
reply

谢谢!!自己顶~/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