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折腾变频器,这样以后就不用撬皮带变速了.

楼主(2006-08-19):
有个问题.单相电压是220V,那是不是要用升压电路把电压折腾高了进入逆变才能得到380V那线又怎么连接,请各位坛兄弟们支招.

网友:
嘿嘿,兄弟是不是和我一样的380电机改220问题? 我刚发个帖子哦,大家讨论下!

楼主:
我用的本来就是220V的单相电机,就是想折腾变频器玩.

网友A:
有单相220V变三相380V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相220V变三相380V的变频器。

买来现成的就不好玩了,自己折腾的才好玩啊.

网友:
想过自己做,但大功率的实在不好做,小功率的用mos管就行,控制部分都差不多

网友:
呵呵,去找大功率模块吧,据说现在都模块化了,能搞定这个,就搞定一大半了我觉得

网友B:
兄弟你就折腾吧,变频器,难啊!

网友:
如果折腾成功了,可以卖钱

网友:
又开始折腾了。。。。
功率部件便宜的用IGBT模块,MOS速度快但功率小。贵点的用IPM,智能功率模块!
手里什么变都有就是难在机械上了,我要发个交换帖换东东了。

网友:
我正有此意,床变速,换皮带,真是件烦事,看来还是上变频器,听说低速力距不足,真的吗??请教各位老大了!!

网友:
ab21在变速上,有很大优势

网友:
变频器技术指标中,低速转距提升150%,怎样理解,如果原来是10NM,是不是低速可到25NM

网友:
变频器150%  10NM 应该算成15NM。不过正常变频器因为没有反馈控制,低速时效率变差,所以在低速时根本出不来额定的转矩。要出低速转矩必须有反馈量。
    不过现在有个别的变频器,已经在定义上不很一样了,有的有反馈控制了。所以在低速时可能有能出大点转矩的。不过成本也会增加,因为功率模块最大功率富裕量也必须增加才能支持。

楼主:
我觉得变频技术并不神秘.基本思想是:用自藕变压器把220V升压,脉宽信号用呆骗鸡发生还容易做低速补偿,对转速精度又不是很高,做开环控制应该也可以啊,IGBT做功率输出.实现好象并不难哦,我有空去了解一下元件价格.应该可以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就折腾吧,变频器,难啊!

现在有很多成品的220V单相转成220V三相的变频器,使用时只要把三相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低速时力矩就不会减小很多,我用的是西门子750W的,配550W的三相电机。具体见下图:

通过实际使用和调试,我感觉到要DIY一个好的变频器,确实难度不小!

网友:
可以折腾一个220单相驱动220V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市面上见不到这种.很有推广价值

网友:
低压和小功率的变频器早就成熟了

国内现在做不了中压的大功率变频器
转矩转速都好控制的

网友:
其实之前在电子的坛子上看那些专业搞电子的人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看到有人做出来
原理是原理,实际是实际

变频器适合用皮带变速的车铣,我的车铣都有齿轮变速的,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建议大家实在觉得需要,不如搞个好用的,尽量买便宜点用算了
但是二手的可能不好用哦,关键是质量不知道,我们给别人做东西一直是买新的三菱的,400w的要1千,之前别人做类似的东西用过台达(Delta)的,比三菱的便宜,但是据说爱坏,旧的我们一直不敢买的,因为很多旧的可能是坏了,被一些专业维修人士修的,这一修之后,性能和稳定性就不知道喽

网友:
一个概念折腾记得点哦! 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的,没有2相一说。原因自己开动脑筋想想就知道了。  :)
再有,单纯只指变频器,低速是绝对没好性能的。性能只在中速到高速和超过额定转速时表现。
大家感兴趣一会我去拍点PP上来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