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接收机坏了

楼主(2006-08-19):
是因为主马达被卡,温度过高使焊锡融化,从而该元件掉了下来,请问如何检测该元件是否坏了 上面印有4410 三角7A91A很象集成电路黑色有8脚,焊回后仍无效,但其他通道正常,请大家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机转不停:4410坏了,换新的
电机不转: 4410坏了,换新的
条件:焊接正确

楼主:
就是电机转个不停,推杆也没用

网友A:
原帖由
xoxjiana
于 2006-8-19 13:06 发表
就是电机转个不停,推杆也没用
4410过电流击穿了,只能换新的

楼主:
逛了一下午也没买到,请问有谁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B:
买个4IN1板就解决了,芯片好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