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变距零件太脆弱(已解决,封帖)

楼主(2006-08-19):
非常的郁闷,上周入手的SJM400,拿到手的时候是半完成状态,旋翼头及尾变距部件都是装好的,上周末忙着装完之后一直没空调试,今天拿来调试,突然就发现尾变距机构不正常,尾桨变距居然不随着尾舵机反映,拆下来一检查,发现原因了,,原来是零件中一个名叫做的Slider Shaft的从螺纹处断裂。现在手边没有相机,现将说明书上的图截下来,晚上借个相机上图,这个slider shaft断裂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要更换它而已,因为螺纹的那部分断在另外一个部件中,连另外一个部件也要更换

 要知道,我买来都还没离开过地面呢,一直都在练习模拟器,更不要说摔机了,都还没飞上天就有部件断裂,这样怎么能让我们模友放心呢?请SJM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应该属于质量问题吧?

借到了相机,用事实说话:

楼主:
借商城的图片说话,现在断掉的螺纹部分卡在这个部件中,没法取出来,这个部件也废掉了

楼主:
而且断掉的这个部件商城都还没得卖
这么一来岂不是还没飞起来就废掉了?

网友:
哈哈,我的机机也是尾变距有问题,明天打算寄回去给SJM检查,

网友A:
这可能是个别情况.但我们接受您的覌点,请mail地址至13951615685@vip.163.com  先寄去零件.我们將研究新的零件来提高强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个别情况.但我们接受您的覌点,请mail地址至13951615685@vip.163.com  先寄去零件.我们將研究新的零件来提高强度.谢谢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等下把我的地址发过去
SJM的服务还是要表扬一下

网友:
sjm的服务没的话说。玩这个机机放心。

网友:
放心,SJM回很好的解决的

楼主:
希望一切都顺利吧
遥控器设定陀螺锁尾/非锁尾还是没搞明白,有谁能指导下我么?
我的是RD6000 SUPER
说明书上面只写了个陀螺感度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一切都顺利吧
遥控器设定陀螺锁尾/非锁尾还是没搞明白,有谁能指导下我么?
我的是RD6000 SUPER
说明书上面只写了个陀螺感度调整

3和的控没法帮助你。你还是单独开个话题。那样醒目些。问题解决的快一些。

楼主:
呵呵,我在遥控器版发了帖,没人理我啊

网友:
你用什么陀螺仪啊。
rd6000的设备我很熟悉。

楼主:
版主大大,终于找到熟悉RD6000的高人啦,我用的是NEC-GY400

网友:
朋友请放心SJM的服务会让你满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一切都顺利吧
遥控器设定陀螺锁尾/非锁尾还是没搞明白,有谁能指导下我么?
我的是RD6000 SUPER
说明书上面只写了个陀螺感度调整

1、开遥控后在主菜单横向选到“GY”
2、向下到“GYR”
3、按“F-MODE”键,可以分别对“N、1、2、3”的几种飞行模式进行陀螺仪的感度设定。
4、感度值为“+”时是锁尾状态,感度值为“-”时是非锁尾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开遥控后在主菜单横向选到“GY”
2、向下到“GYR”
3、按“F-MODE”键,可以分别对“N、1、2、3”的几种飞行模式进行陀螺仪的感度设定。
4、感度值为“+”时是锁尾状态,感度值为“-”时是非锁尾状态。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有模友说不接感度的那通道就是锁尾模式
感谢斑竹正解

网友:
4通道接陀螺仪的那3根线的,

5通道接陀螺仪的那1根线的,

然后就可以在控上设定陀螺仪的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通道界陀螺仪的那3根线的,

5通道接陀螺仪的那1根线的,

然后就可以在控上设定陀螺仪的感度了。

这些我已经了解,不过还是要再次感谢!

楼主:
已经收到SJM寄过来的替换配件,感谢!

网友C:
你的解决了,我的还没有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