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高手一个问题 如何区分100A和150A的电调?

楼主(2006-08-19):
各位帮忙,请教电调高手一个问题 如何区分100A和150A的电调?

网友A:
用同样功率的马达分别接在这两个电调上,输入同样占空比的信号,堵转马达,先烧掉的电调就是100A的………………记得用大功率的马达,不然烧的是马达,哈哈。

网友B:
楼上高招
也可以看一下个头大小

网友:
不会把
我没有钱啊 烧不起啊

网友C:
有大电流保护的电调用二楼的办法就不灵了。。。。。。

网友D:
主要看功率管型号和数量!

网友:
怎么看怎么看
??????????????怎么看

网友E:
短路,用钳表看电流

网友F:
同样的电流发热少的就是150A的啊

网友G:
呵呵,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呀,如果你的是单向有刷,那就是所有MOS管电流之和, 如果是双向的那要看电路,如果是无刷电调的话,那就是一组N沟道MOS电流的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