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雷鸟3用FMS模拟器,版主请进

楼主(2006-08-19):
我已经按照论坛里的方法安装ppjoy,也成功调试,可是在FMS里面只能操作固定翼,控制直升机时一点反应都没有,到底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映射选项后四项分别对应直机各舵,要一一设置。

楼主:
我是一一对应设置了吖。我在控制-无线遥控器接口里面选择“游戏杆接口”,点映射/校准,顺序是4231(雷鸟遥控)。校准也有反应。控制固定翼没问题,但是选择模型是直升机时,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到底哪里出错了呢?

楼主:
哦,我明白了,我是因为后四项是5678。如果设成1234这四个数字就有反应了。但是到底应该怎么设置呢?后四项分别是:尾翼,nick,翻滚,斜翼。到底什么意思?我的雷鸟的说明书里面没有这四个名称吖?请指教。

网友A:
1到8。分别是43214321。

楼主:
终于设好了,虽然后面还遇到很多古怪疑难,现在总算可以了。谢谢火腿丁

网友A:
不客气!本小队长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