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断了!怎么办?

楼主(2006-08-19):
我的450XL夹尾管的其中一颗螺丝断了,一个滑了!怎么办啊??惨……

网友A:
用热溶胶灌进去,重新装就行了.当然断螺丝要取出来换掉.

网友:
热溶胶行么?没有什么强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溶胶灌进去,重新装就行了.当然断螺丝要取出来换掉.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