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翼龙4通主翼的问题

楼主(2006-08-19):
翼龙4通主翼下有2个
舵机
,那么主翼是固定在机体上的吗?还是用象筋固定,仍然可以去下?
请知道的告诉我,谢拉

网友A:
象筋固定。。。的。。。

网友B:
主翼是用橡筋固定在机机上,两副翼舵机连线是从主翼中间下机身开口处接出来的,有两个接口线。

网友C:
能上个图看一下就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