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问高手!笔记本充电器

楼主(2006-08-19):
提示:

网友A:
19v3.42a怎么看都不是充电器而是电源适配器阿

网友B:
对,楼上说的对,只是个电源而已,不是充电器,不能随便接上就用,会弄坏电池的

网友C:
你的“充电器”绝对会把电池充坏。

网友D:
3.42A的额定电流,一般保护电流在5-6A之间,小心使用

网友E:
你是骨灰级又着急用,,可以在能监控电压的情况下临时使用..,,但是..烧了东西可不负责,,,

网友F:
呵呵 你要想快速分解电池的话 可以用这个“充电器(其实是电源适配器) ”不过你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充 哈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坛子里已经有出事的了

网友G:
有爆炸的可能,真的想强行充的话,隔1分钟摸一次它的“体温”~~呵呵
其实也不是玩笑,上边说的很清楚,它只是一适配器,或者说整流器,而充电电路部分做在了笔记本电脑里的。

网友H:
7.2VL锂电的限制电压在8.4V, 所以你的那个笔记本电源完全不能用。如果电池有保护电路,电池就无法正常充电,如果电池没有保护电路,电源的保护电路就会工作,也不能正常充电。如果两面都没有保护电路,那真的就会一充就“炸”的。
改笔记本电源对新手来说不是很容易的,有些电源只要调整内部的取样电阻后就非常容易地改变了输出电压,有的则会产生自激,无法改成。
没有吃透不要轻易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