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问高手!笔记本充电器

楼主(2006-08-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绝对冲坏,而且还会爆炸,想都别想了,本本的充电器电压高,电流大,小小的电池怎么能承受得了啊!

你要玩电的就得下点血本买一个200-300左右的平衡充电器(这还是一般的)...

网友:
19V----3.42A

这个电压和电流,确实很很很危险.......除非你的电池是5串的,外场急用还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冲坏,而且还会爆炸,想都别想了,本本的充电器电压高,电流大,小小的电池怎么能承受得了啊!

你要玩电的就得下点血本买一个200-300左右的平衡充电器(这还是一般的)...

别吓唬人,计算好充电的电流和时间,串联一个适合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但要注意检测充电的终止电压和充电时电池的温度,不要过充.
比如,充电终止电压8.4v,充电电流300mA,则限流电阻=(19-8.4)/0.3=36Ω,电阻功率>0.3^2*36=3.24w,容量1000mAh充电时间=1000/300*1.3=4.3小时,充电时并联电压表检测电压,并随时注意电池温度,在充电时间内电池两端电压达到8.4v,或者电池有温热感觉就可以停充,或者已经充够4.3小时也应停充.
方法虽然比专用充电器繁琐,但也不会有何不妥.如果有可能,自己做恒流源和电压检测电路,用起来就方便了.再加定时电路和温度检测电路,更方便保险.

网友:
外出比赛时,曾经做过更简单的充电器.用25w白炽灯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给1000mAh的电池组充电,头一天比赛结束后,晚上8点中放完电后充至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刚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