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顺风时帆船如何航行?应该是顶风时,呵呵

楼主(2006-08-19):
主帆角和前帆角是个什么状态?
说错了,应该是顶风时

网友A:
蝴蝶帆 ^_^~~
顺风的时候船跑的不是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蝴蝶帆 ^_^~~
顺风的时候船跑的不是最快

应该是顶风时‘

网友:
走 Z 字 航线~

网友:
顶风时,风帆应该拉的较紧,前帆角在5-8度,主帆角在3-5度……

网友:
帆船在正面顶风时是很难走得动的,要逆风走可行的方法就是走z字,与风向保持45度角.

网友:
顺风时候,我的船反而开得慢,而且常常掉头

请较高手:两个帆的角度关系应该调整到怎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