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雷鸟只能离地二十公分

楼主(2006-08-20):
雷鸟3桨、十字盘已调,也全部按综合区的新手必读做了,还是飞不起来,真是郁闷啊,都快失去信心了。这里有篇文章说是雷鸟设计的减速比不合理,要换电机或铜齿,那这是不是雷鸟的质量问题呢?现在还不想升级无刷什么的,有谁能想想办法让它用原厂配置飞起来呢?我的是370电机。

网友:
雷鸟原机不加任何改装也可以飞呀!
楼主的雷鸟可能还有没调试到位的地方。
请检查主桨的桨距是不是过大,这是初学常犯的错误,以为飞不起来是桨距不够,结果调大了反而更难飞。
还有电池是否充满电了?

网友:
副翼稍给正角度会好很多,但稳定性会稍下降。

网友A:
副翼之功能并非提供升力,正确之情形应保持0角度,若有角度是不正确的设置,只会更难飞不会更好飞。

网友:
雷鸟主要是电力问题,换个锂电立马飞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桨距是不是就是螺旋桨偏转角度啊,那个我正在调,雷鸟的桨太硬了,昨儿个在热水里泡了泡压到床下面去了,等会取出来试试。副翼是不是就是平衡杆上的两个小翼啊?那个角度我调的是水平的,没调成版主文章里说的30度。据说换锂电会烧混控和尾电机,没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之功能并非提供升力,正确之情形应保持0角度,若有角度是不正确的设置,只会更难飞不会更好飞。

同意你的观点。但如果是动力较弱的碳刷电机再配个性能不好的NIMH电池。给一点正角度,确实可以增强升力。如果你悬停没问题的话,可以解燃眉之急。当然如果用锂电无刷的话,肯定是0角度,这样可以提高稳定性和抗风性。

网友A:
那种升力是杯水车薪

网友:
看贴有收获,
...

网友:
就是电池的问题.充电充坏了或放电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升力是杯水车薪

不知你是否真正实验过。我有一块原厂电池,用了两年了。充足后油门到底只能飞15公分。副翼调成正角度后,在屋里飞能升到天花板高度。对于动力充沛的油直或可变桨距的电直副翼确应保持0角度。不要小看副翼正角带来的升力。你把大桨卸下来,推油试试,呼呼的风。这种小电直原厂电机和电池偏弱,机子重量轻。这些升力足够动力提高半级的了。现在原厂雷鸟出厂时副翼均调好为正角度。其实你把它想象为四桨电直就好理解了。但要指出的是,提升升力的代价是主桨转速降低,使稳定性降低。大家可以再探讨探讨。

网友A:
你的方法可能有效,但就像给危重病人打马非止痛一样治标不治本,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说严重点是在误导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可能有效,但就像给危重病人打马非止痛一样治标不治本,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说严重点是在误导初学者。

照你的说法,去花钱换电池换电机吧。我的回帖里都把优缺点写明了还“误导初学者”。在现有条件下,要想飞得高。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否则科乐科公司是在误导所有雷鸟用户?可能你一直玩油直或变距电直,但雷鸟电直效率很重要。毕竟是370+700MA镍氢啊。

网友A:
副翼斜的是装配问题,你以为工人都很负责可以给它调成零角度吗?
我没有说你的方法没有效,但达到同样的升力和效率,并非上述的这种方法。而且我可以很负责的说,上述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反而会降低效率。
不信的话大家都可以做实验:

A机:副翼有角度
B机:副翼零角度(与A机相同配置,但调试妥当)

请测试A机和B机的留空时间。
测试完了会让大家明白“效率”二字的真正含意!

网友:
楼主的是白色的马达吗?
如果是 去卖四驱车的店配一个13T的齿轮 1块钱,回去再试,后果很好。
当然前提是你的电池要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斜的是装配问题,你以为工人都很负责可以给它调成零角度吗?
我没有说你的方法没有效,但达到同样的升力和效率,并非上述的这种方法。而且我可以很负责的说,上述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反而会降低效率。
不信 ...

装配问题?我手里几箱雷鸟每一架副翼都是同样的正角度,而且出厂就调好没有双桨。这种装配如何请不要妄下结论,这样对厂家很不公平。至于你测效率的实验,相信你没有做过。雷鸟贴地悬停的再长又有生么用呢?作为同好,我善意的提醒你:以实践为主,即使你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