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级和50级油机有何区别?

楼主(2006-08-20):
新手准备入一油机,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兄,30级和50级的油机在性能和结构上有和区别呢?该买哪个牌子什么级数的比较好呢?

网友A:
我的经验,用HIROBO 30 PLUS
我就是从这个入门。但要多练习模拟器。很快就会做悬停。但新手要达到将飞机调节到最佳状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好有老鸟带一带

楼主:
听讲飞霸和天子的油机比较便宜,用HIROBO 30级的价钱可以买到50级的了,不知哪个更加好呢?
还有,选FUTABA的6AXHP 6通道的控可以吗?陀螺仪选哪个较好呢?

网友B:
用HIROBO EVO30,50或 RAPTOR30,50

网友C:
基本上主流是用50级的飞机起步.....至于品牌就看你的喜好和当年老鸟的推荐了.......(有老鸟带飞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