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资深电直专家:我新买的电调上面说“只能使用在固定翼飞机上”

楼主(2006-08-20):
电直和固定翼电调有什么不同吗?是完全不能使用,还是不好用?还是用来不舒服啊?

网友:
其实它们是一样的,但用在固定翼上的电调由于成本的原因可能在启动柔和度或者调速的均匀性上不及直升机用的电调(只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并不是绝对的)。
而直升机电调要求启动柔和、调速均匀,这种电调用在固定翼上也适合。总之直升机电调要求要高些,可靠性也要更好些。

网友:
还有有没有刹车方式的区别

网友:
有刹车是不是油门拉到低的时候电机马上停止转动?给了一个反电动势让电机马上停转呢?

网友:
一样的,只是电直BEC大一些.

网友:
固定翼的电调装在直升机上可能会发烫。就是因为BECU和直升机的不一样,可能要买一个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直和固定翼电调有什么不同吗?是完全不能使用,还是不好用?还是用来不舒服啊?

绝对没有问题!只要你设置成软启动,进角是低进角就可以!

网友:
好象现在的电调,BEC都是2A以上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