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和排气管

楼主(2006-08-20):
各位飞直机的时候发动机和排气管的温度那个高?今天飞完,排气管温度比发动机的还高,滴上水马上蒸发!,不用半秒

网友:
我的也是
我是用纯酒精降温。把喷雾瓶洗干净,装上纯酒精,每飞一次就降一次温
这样也可以把发动机上的油给清洁一下

网友:
排气管肯定比发动机热了!

楼主:
关健是这样的温度是不是正常,我没有测温仪,就是用水滴在上面,几乎同时马上蒸发,发动机温度能比排气管稍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健是这样的温度是不是正常,我没有测温仪,就是用水滴在上面,几乎同时马上蒸发,发动机温度能比排气管稍低一点

正常!!!

网友:
我测过雷虎50V2,配OS50发动机,一箱油下来,测温:油针部位约40度左右,发动机缸盖与机体部位约80度左右,排气管部分约18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