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FUTABA 6EX这三款有何区别,多谢!

楼主(2006-08-20):
FUTABA 6EXHP、FUTABA 6EXAP (固定翼)、FUTABA 6EXHP (电直版),FUTABA 6EXHP=ff6super?为何是后两款近一倍的价格,有的模友说这个为老产品停产了, 飞直机不适合。
小弟新人,想买一个直机和固定翼通用的设备,请问应该怎么选择呢?另外问一下华科尔wk1001八通的设备怎么样呢?和FUTABA比如何选择呢?
多谢^_^

网友A:
其实只有两款,一款是AP,一款是HP。因为很多人飞电直,所以所谓的HP电直版就没有配舵机、充电器等东东,价格当然便宜了。

网友B:
最好用FUTABA T7CHP或以上,最基本的须要都有,6CH我比较过,紧紧够用,会後灰的.

网友C:
不带P的就是没有PCM的制式。其它的功能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