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便宜冲7.2V锂聚合物电池的冲电器

楼主(2006-08-20):
便宜就行!现在有7.2V锂聚合物电池没有冲电器!浪费了块电池!

网友A:
ELE有一款不足百元的锂充,你去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E有一款不足百元的锂充,你去看一看

我部飞机全套才100元!买个100元的冲电器好像有点喧宾夺主喔!

网友B:
DIY一个并行分流充电的平衡冲,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一个并行分流充电的平衡冲,简单可靠。

怎样diy?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部飞机全套才100元!买个100元的冲电器好像有点喧宾夺主喔!

一部飞机全套才100元!说说咋那便宜?

楼主:
仿火鸟400设计,380电机,7.2V氢电,6.5寸浆*2,主翼*2,接收陀,三通仿比例遥控等!

网友C:
去要几个手机充电器,改下接口。就是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要几个手机充电器,改下接口。就是慢点

怎么改?

楼主:
最后还是没有改平衡冲,因为家里有两个不同品牌的手机万能冲,如果用来做平衡冲怕不行,
最后还是把锂电拆开,接触点就在上部!用万能冲直接给单个冲,把万能冲焊上两条电源线接两个鳄鱼夹,这个就可以给锂电冲,算好时间,两块都冲上同样的时间!等于平衡冲啦!哈哈!

充电器在公司!明天上图!哈哈!

网友:
4.2V的手机万能冲能否改成 7.2V的里电冲呢?

网友D:
万能充本来就垃圾
还是买好点的电板坐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能充本来就垃圾
还是买好点的电板坐充啊

哦!我家里有两个闲置的万能冲!为什么一定要花额外的钱去做本来能做的事呢!这不是浪费吗?
我不是没有买电板的钱!我喜欢把钱花在点子上的!我喜欢把一样东西的功能发挥到200%,300%或者更多!

网友E:
顶楼上的,把一样东西发挥到200%.

万能冲如果测过截止电压没问题,放心用,完全没问题。
唯一不足的是一般的万能冲电流连200ma都不到,冲大电池会比较晕,但玩小电池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楼上的,把一样东西发挥到200%.

万能冲如果测过截止电压没问题,放心用,完全没问题。
唯一不足的是一般的万能冲电流连200ma都不到,冲大电池会比较晕,但玩小电池应该还是可以的。

这的确是!反正我工作!飞的时间不多!我那个1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冲多几小时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