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船!!!!!!!

楼主(2006-08-20):
原来的电机烧鸡了,后来用了水上爬兄的550电机改的。

电机有风冷,又加了水冷

更改了轴的位置,不知这船的轴的位置能不能这样。水冷的入水口对不对啊?

可是,今天去试船,很惨,好像只有5、6公里,原来的还有15左右的,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6公里这样的水冷能进水嘛

6公里这样的水冷能进水嘛

网友A:
改得快,不错。
尼龙扎带把风口堵住了,这样不好。
电池电压多少?不会是7.2V吧?

补充:有没有打空泡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快,不错。
尼龙扎带把风口堵住了,这样不好。
电池电压多少?不会是7.2V吧?

爬兄来了啊,水冷做的对不对啊?出水口我是做侧面的,和电机位置平行的,用7。2的电跑的,可是好慢啊,只有原来的1/3快,最大的失误就是连轴器开孔做歪了,抖动厉害,两边电机转速不一,现在没主意了,请教一下。

网友A:
水冷做得相当不错,接头一定要注意扎实,要不往船里灌水可危险了。
特别是电机支架,简单快捷,还以为你会搞一周呢,哈哈。
电压太低了,这个25T的电机我最高配12节电池,正常8节即9.6V。
还有个问题,重心有没有试过调整啊,有没有空泡现象?这个速度肯定不能起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做得相当不错,接头一定要注意扎实,要不往船里灌水可危险了。
特别是电机支架,简单快捷,还以为你会搞一周呢,哈哈。
电压太低了,这个25T的电机我最高配12节电池,正常8节即9.6V。
还有个问题,重心有没 ...

其实电机支架想了老半天,一开始画图纸,准备用铝合金片做一个,感觉设计的还好,做起来太麻烦,又无工具,就没用了,现在就是用了三点固定的原理,虽然看来不精密,但挺牢的。

重心没怎么搞,应该怎么做啊,今天跑时很慢,但船头高高翘起了。准备把两组松下7。2的一块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用7。2的真是爆慢啊,真是不解啊。

打空泡是什么啊?请教!

网友:
电压低电机转速低,空剩扭力大用不上力,没吃饱速度不快不奇怪。船头高高翘起,半浸浆成了全浸浆,转速更低了,此时电流加大,你用的电池内阻大,吃掉一部分电压,造成雪上加霜,电压更低。不妨电池往前靠靠试试。
估计你当前重要的是解决万向节的问题,电压一上去,万向节大多会毁了。
万向节看看能不能自救,比如垫点东西……实在不行找找网上的案例,自己动手……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经常换电机玩,老是遇到打空泡现象。空泡现象产生的原理要找专家解释了。我知道的就是船后面拖出白花花的水泡,船头高高翘起,越加油船速越慢。曾试过一条船要助跑五十米才能滑行,很搞笑。

我们刚开始怀疑是桨太小了,可是换大桨后适得其反。当轴伸长些,速度立刻起来了。而桨位调高了就更易起滑。
反正如果一起步,水花能溅一裤子,跑起来水花有一米长,大概半浸浆算有效了。起滑后,船身上仰约三五度似乎比较合适。船头高高翘起就有问题了。

从最后一张照片看,轴上有一个封堵的孔,不会是原轴孔吧?如果你的桨轴位置没有变动,调整应该简单很多,大概就是电池和重心。

楼主:
晕了,又要动大手术了!!!

网友A:
放心吧,我们这边有大把大把A5改装失败的例子……失败是成功他妈!(谁说的?)

网友:
你的电机是斜着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我们这边有大把大把A5改装失败的例子……失败是成功他妈!(谁说的?)

爬兄,能给个成功的例子吗? 我不想走太多的弯路,发个专贴吧。其实改船真的很兴奋,特别改好后,但我今天去跑船感到真的好丢人啊!!!真是在水上爬了。

网友A:
1、电机测过,配过对,此单电机带36mm的玩具半浸浆(你现用的桨),9.6V时在全浸状态电流约12A,单浆速度可以过30公里。如半浸状态约5~6A,双机驱动也可以过30公里。所以电机扭力和速度不必耽心。(虽然A5船体稍重稍大,但速度差距不会太大)

2、你短讯告知12节电池发出杀猪的声音,而速度没有增加,可判断电路上没有问题。而电池增加了,速度上不来,明显是有力使不上。

3、你的桨轴位置已变动,从照片上判断入水角度加大,既非半浸状态亦非全浸状态,按照阿KAN阿连的教训,估计弯路就在这里。

4、我觉得自己实在象江湖郎中,水平有限,希望见此帖的船友都来帮忙,老中医老西医都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自己实在象江湖郎中,水平有限,希望见此帖的船友都来帮忙,老中医老西医都来啊……

水上爬兄弟的话感人呀!!!顶起来!!!初哥们要学习呀!老鸟们给个机会!

------再顶!!!!!

网友:
我的建议是改单轴。。。然后查K1O0的那个关于半浸浆的贴。。。按他上面所发的图片安装你的轴和浆位。。。

用这个加长版550上14节电池包你爽。。。。。

网友:
哎呀,老中医来了!欢迎欢迎!
zjnian 兄还不如把你桨轴位调整的宝贵经验与大家分享,先让lfjqq 的船跑起来,免得小弟拼命推荐的550电机成了过街老鼠……“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楼主:
爬兄的热心感动了我啊!谢谢啊!

还有就是用12节电时,打火好厉害,请问应配多大的消火电容呢?

再有就是掉进水中的一组电今天也捞上来了,不知能不能用啊?

楼主:
爬兄,近几日又跑了几次,发现了不少问题,也有些心得,想与你交流一下。 先上图吧。

首先是电池位置的问题,是这样的串联放置呢还是并联放置,感觉下一种方式的话,重心向后了,但打出的浪很好看,速度上两者我没感觉谁更快一些,还向你请教啊。

然后就是这个大问题了,假舵的位置要调成这样才能跑直线的,从图上看,左边的电机转速可能比右边要低不少的,但怪的是,左边的噪音很小,而右边的却很大,按前辈以前说的,应是嗓越小的,轴系更直,磨擦更小啊。对于这个我又不解了。

最后,经过这几天的调试,总结如下:(说错了不要笑啊)

1、轴要调整,换更长的轴,伸出船体6-7CM左右。
2、加滑水板,近看时发现尾部的水流高速度时形成了空窝,加上板以后对速度应该有帮助。
3、电机转速要调成一致,速度可能又会快一点。
4、加电池,用十二节电跑时感觉也只有一点点热,我估计能上到16-18节。
5、最好能换一对好点的桨,原来的有一对桨给我打磨坏了。

以上愚见,还请指教啊。

网友: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恭喜恭喜!

坛内高手云集,我也只能提些井蛙之见,希望有所帮助。

建议电机对换一下,从中可判断电机配对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建议放水中开机测量电池压降,判断电池内阻是否太大。如果用16~18节电池,与小弟推荐这电机的初衷出入较大,如电池数增加,供电电流虽然增大,但总的电压依然下降很多,实际电压并没提高多少,而重量却增加较多,而且时间缩短。例如选择3000~4500mah的12节乐声镍氢就几乎烧鸡啦。

楼主:
电池重心应该怎么调整呢? 水中怎么测量电压啊? 好多不懂哦

网友:
方向舵都打成这个角度了,对速度影响首当其冲。电池重心好象要根据高速时船姿表现来调整好些。

水中测量电压方法很简单,不要求很准确,把电表棒插入电池插头,船拉住,开动,看显示的电压下降幅度,如果两三伏内(十二节电池),根据我个人浅显的经验应该电池内阻算小的,如果三四伏以上的压降,最好把电池换掉。

楼主:
昨天改了下,加了两个小滑水板,还用边角料做了两个小水刀,滑水板的长度越长越好呢?还是应该与桨并齐?今天试的时候,发现滑水板还是有一定作用,特别对于半浸,水浪通过板流到桨端。水刀就不知道了,做的比较小,可能作用不大。

楼主:
还有,都说A5的水组大,是因为艇身线形的问题,还是因为它触水面积过大,而造成阻力大呢?

网友B:
晕,,,差点看错了,16-18节   18节有33KM/H啊!

楼主:
还有就是我加的那二个小滑板是加在外侧的,现在想在舵的位置上,见图,就是在中间,再加两块大的,不知需不需要啊.如果加的话,要加多长呢?

网友C:
不理解~水冷管最該纏的地方應該是碳刷処的開口~而那個開口反而被軋帶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差点看错了,16-18节   18节有33KM/H啊!

嘿嘿,是电池,16-18粒,不过调好的话,可能会上18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水冷管最該纏的地方應該是碳刷処的開口~而那個開口反而被軋帶堵住了................

軋帶去掉了,船也在不断改进.

网友C:
鉛塊爲什麽要貼在船底?那個是鉛塊麽?

网友:
很想知道你的电机做了对换试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你的电机做了换试验了吗?

还未换啊,准备先测一下,看看两边电压是否相同,如果是对的,可能就要换电机了.现在的是噪声小的一边转的反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鉛塊爲什麽要貼在船底?那個是鉛塊麽?

不是铅块的,因为原来改了轴系,后来补洞的,手头没有热溶胶,就糊了啊.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铅块的,因为原来改了轴系,后来补洞的,手头没有热溶胶,就糊了啊.嘿嘿!!

如果可以盡量剷平~如果不行就磨或是削一個斜坡出來~這樣阻力很大~假舵這樣可能是電機的轉速或是扭力有差距~測試出兩個性能差不多的電機裝上~

网友:
看两边电压不太管用,除非大电流下量度线路的压降(说得麻烦,免了)。最好第一时间判断动力系统的故障,收效才高,相应再搞水刀、压水板、水阻,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盡量剷平~如果不行就磨或是削一個斜坡出來~這樣阻力很大~假舵這樣可能是電機的轉速或是扭力有差距~測試出兩個性能差不多的電機裝上~

多谢指点,请问怎样测电机的转速?手头没工具.

楼主:
哎,虽然船不专业,也想把它从外貌上做的专业些。爬兄,你说的越来越高深了。改船功夫博大精深啊,真是非一日之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请问怎样测电机的转速?手头没工具.

我把這茬忘了~你沒有轉速表是吧~那就不好辦了~
實在沒辦法就換新的~在同一個地方~買同一個牌子的同一個型號電機~一般批量生産的東西都差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這茬忘了~你沒有轉速表是吧~那就不好辦了~
實在沒辦法就換新的~在同一個地方~買同一個牌子的同一個型號電機~一般批量生産的東西都差不太多~

上次找爬兄代购了四只550的,还有二个备用呢。就是这个船形不好,换起来太麻烦,每次都要把壳拆了,实在不行只有换了啊。

网友:
現在這些玩具船啊~沒法說~那都下不去手~麻煩~

网友:
给你个偏方吧。
检查塑料万向节内部有没融化迹象;
检查万向节前后间距,要有两毫米以上,因为万一螺旋桨推动桨轴后移,将顶住万向节会造成阻力剧增,甚至会顶住电机后盖。
检查轴套橡胶密封圈有没有锁死轴孔(最好加铜垫片);
对换电机,检查电机是否配套或者是线路问题(继电器触点炭化等);
不对调电机的话,可直接在船上量度电机的空载电流(带桨轴)对比一下。

因为今晚试船,先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多补充。

楼主:
爬兄,刚看了你的那个林保坚尼的视频,感觉在直线上,我和你的速度差不多,但在转弯上就差远了啊,你的几乎能原地转了,而我的转弯速度和原480的差不多的

网友A:
林保坚尼那可是双775大电机,头一次试24伏大电瓶,想奔80公里去的,几乎可以做前空翻,可惜调试都没来得及就沉了……那哪叫转弯,就是一失控!!!玩的好的叫漂移,只要你改好了,随便都可以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林保坚尼那可是双775大电机,头一次试24伏大电瓶,想奔80公里去的,几乎可以做前空翻,可惜调试都没来得及就沉了……那哪叫转弯,就是一失控!!!玩的好的叫漂移,只要你改好了,随便都可以做啊。

林保有二个视频吧,我不是说沉船的那个呀,上次好像见的是另一个,那个速度大约35+吧 A5没那个大,漂移搞不好就翻了。船大跑起来就是壮观啊!!!

网友:
也是那条嘛,第一次上视频那次像你的一样,舵要打到几十度才走直线。

原来你还没试过翻船呐?翻船那是家常便饭啦,我们已经学乖了,船里面塞两个空可乐瓶。翻船很好玩的……

楼主:
水板的图和接收机的电路,那个并管是怎么做啊,最高电流为15安,应该没事吧。

网友A:
15安刚好够用。

如果左右电机转速明显不一,最大怀疑对象就是继电器。

继电器因为用机械接触的方式控制电流通断,触点容易出问题,一是触点易发生氧化而接触不良,另一方面就是触点烧结而不能停机。

网友:
改的好像很不错哦.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安刚好够用。

如果左右电机转速明显不一,最大怀疑对象就是继电器。

继电器因为用机械接触的方式控制电流通断,触点容易出问题,一是触点易发生氧化而接触不良,另一方面就是触点烧结而不能停机。

继电器能拆开吗? 还有我那个水板加得对不对啊,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如果确定继电器坏了,最好换一个。如果会搭线,换一个30安的继电器,它体积会大些,线路板上可能焊不上,要搭线。

30安六伏的继电器五元一只,好找。

网友:
做工,做法非常业余呀!!!!!!!!!

网友:
人家头一次改船就能跑25~30公里,而且进步神速,大家应该多鼓励呀!

我第一次玩船还是指甲大的塑料片加一点肥皂在雨水里玩呐……

网友:
水上的照片有吗?来几张分享一下

楼主:
这个船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以最高速撞了石头,现场比较惨,丢的丢、散的散、开的开,现在只有最后跑的几张模糊的图了,一直来我也不知道有多快,还请大家估估~~~

网友:
我的嘛,戴上眼镜也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