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比例控啊??

楼主(2006-08-20):
什么是比例控啊??不懂就要问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舵机按照遥控杆的推拉角度,进行相对应得角度变化

网友:
举个例子:
开关控只有通、断两个位置,对动力通道来说只能实现停或满动力运转。
比例通道可以确定在0和最大位置之间的任意位置,对动力通道来说可以实现从停止到满动力之间功率的无极调整。

网友:
就是无极变速、无极转向、无极调整、无极折腾、无极……
去看电影无极吧……

楼主:
哦!!!!

更了解了!!!
玩电直的控就是比例控喽!!
一般玩具船的一定是开关控咯!!
谢谢楼上的大哥们!!!

网友A:
玩船的不一定就是开关遥控啊,汗!!

网友:
比例遥控???

是指遥控指令信号中低频调制信号的一种编排方式。比例遥控有2中方式,即频分制和时分制。频分制是指通过连续改变低频调制信号的频率,最终使接收机端解调出随低频调制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比例电压信号。时分制是指通过改变低频调制信号的脉宽实现的,最终接收机通过鉴别脉宽变化而输出与之象对应的比例电压信号。哎说白了就是非比例的就是“开”“关”变化的数字量,而比例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刚才的定义摘《自实用遥控电路》

楼主:
呵呵!!

引用 网友A:
玩船的不一定就是开关遥控啊,汗!!

一般玩具船的一定是开关控咯!!
注意用词!!
学校老师训练的!!
吓得我用词前都一再推敲!!

网友:
谁说的,俺的玩具船是改装过的,就是比例遥控,呵呵。
也有高级的玩具船也是比例遥控啊。
你的用词还是有问题咯,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