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有问题要问~~

楼主(2006-08-20):
我想做一只kt板机,不知配什么
电机
,我不知道多大的机要配什么电机。配多大的桨

网友A:
问题是 做什么KT机 准备做多种 做那种
一般找傻猫兄弟就可以
应 XXD的电调 和电机 在弄个 电池 加个接受 电压和浆 看你做什么飞机来配 就可以了~~~给钱 把钱塞进啊猫手里 他会很有耐性的 为你解答所有问题

网友B:
KT可以作片身機
(就是沒有機身及翼型的那種.比較簡單.去KT專版看看)
馬達用2208或2212之類的無刷馬達(輕!效能也不差)
當然你們稱的"鈴鐺"也行
配10~20A的電變
槳則依馬達KV值及電壓去決定
多為8~10吋左右(詳請參照那顆馬達建議值)
翼展別超過1M
如果不吊機正常飛
380馬達+6030槳+7.4V電池也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