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鼓包后能否扎孔放气?

楼主(2006-08-20):
有几组
电池
鼓包了,摸起来不舒服,固定也比原来困难了,但是容量还相当可观,能否扎孔放气再把孔堵死呢?有没有前辈解决过?

网友A:
有极大的把握你扎的时候电池会起火

楼主:
放完了电再扎呢?

网友B:
为防止短路..用非导电的尖锐扎试试...空地....安全...当然,,最好扔到回收电池处..

网友C:
现在的锂电池已经做的很安全了,不会起火,不过你的电池充电时要注意了,因为鼓起来后容易爆裂,流出刺鼻酸液,有腐蚀性!!!

网友D:
还有 如果沾在手上不能用水洗 因为 里面的溶液 和水会发生化学反应 高温 可是烫伤
最好用纸巾先查干 再行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