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不调速就可以不用电调?

楼主(2006-08-20):
是不是不调速就可以不用电调?

网友A:
看用到什么上 无刷必须用 有刷直接接电池就转

网友B:
电池满的时候猛转电池快没了基本 不转 而且容易过放 或者放电过猛 还是别省那点东西
一个 无刷也就几十元的东西何必呢~

楼主:
多谢指点!
多谢大侠指点!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C:
无刷电调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换相,代替电刷的作用。然后就是调速,电池管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