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装的O船。

楼主(2006-08-20):
最近买的正版 O 船,完成大半了,如果桨到的话,下星期可以下水。

网友:
不错,不知能否上80

网友:
那只电机是KV1500的~

你看看需要20个电池跑跑~

网友:
舵好象是“小马哥”的,对吗?要是我没看错的话!
新电机啥时到货呀!

网友:
星星,你的电池是怎样固定在船壳上的呀?尼龙搭扣吗?

网友A:
mcintosh 兄,听你讲不喜用压水板,单靠移动电池调整重心吗?需不需要一边重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intosh 兄,听你讲不喜用压水板,单靠移动电池调整重心吗?需不需要一边重一些啊?

基本上是这样,通过调重心,和推进角,使船工作在最佳状态。
你说的电池要一边重点的问题,可能是要克服船的反扭力的原因吧,象eco ,通常电全在左边。如果船右倾不严重,可能就不须要左边重些了吧?

网友:
多谢mcintosh 兄。
因为我以前加了压水板,行驶的姿态好些。但后来速度提高时问题严重,直线抖动,转弯半径加大,转弯不流畅甚至打水漂。压水板修改了无数次,烦死了。甚至还想加水刀。
这次下狠心将电池分开两组,电池仓移动位置。虽然推进角不能调整,但被你一语惊醒,心领了。再次多谢!

网友:
KV值到底跑船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  我的kv2400 80A调的怎么配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这样,通过调重心,和推进角,使船工作在最佳状态。
你说的电池要一边重点的问题,可能是要克服船的反扭力的原因吧,象eco ,通常电全在左边。如果船右倾不严重,可能就不须要左边重些了吧?
: ...

学习到知识就顶。。。。

网友(2007-02-06):
漂亮的船 喜欢~

网友:
和我的0船一样!关注期待下水的结果

楼主:
关注这只船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我发贴的日期,船早己下水了。
这个是跑船的视频:
http://www.tvix.cn/?v=2Ue2hNXQI0a
http://www.tvix.cn/?v=Z1heTV6Q4MR

网友B:
厉害  速度;水花;声音 请教船的长度?电机?电池?看来无刷的其实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速度;水花;声音 请教船的长度?电机?电池?看来无刷的其实厉害啊!

嘿嘿,心动了吧?  心动不如行动,搞无刷!  让你不想再玩有刷,让你想去破百!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这句话,先烧750。

网友:
一套要多少钱!!想上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