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单个主电机共轴双桨玩具飞机

楼主(2006-08-20):
今天在一德路买了一个另类的双桨飞机,它只用一个370主电机,同时驱动两个桨,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双桨的转速在任何时候都相同,避免了象LAMA这样的常规结构中,两个电机性能和损耗的差异造成的转速差别。这种结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再需要陀螺仪。这种结构的缺点是必须使用一个尾电机来实现转向,尾电机只在需要的时候才转,只提供转向力,不需要平衡主桨的转矩,所以尾电机的工作时间很少,负荷很低,寿命很长。如果能加上两个舵机,就可以成为标准的4通道飞机。

今天试飞了一下,比LAMA还稳定,它的重心在前面,只能向前飞,不能定点悬停,不过飞起来也很好玩,价钱很低,只要180圆

网友:
有名字吗?或者来张图片看看啊。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
在哪里可以买到的?楼主如果你不想玩这个了。就派卖给我吧。

网友:
这个好啊  !~~~

网上哪里有卖吗?

网友:
大家说用舵可以代替尾桨不?

网友:
你的另类的单个主电机共轴双桨玩具飞机

引用 楼主:
今天在一德路买了一个另类的双桨飞机,它只用一个370主电机,同时驱动两个桨,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双桨的转速在任何时候都相同,避免了象LAMA这样的常规结构中,两个电机性能和损耗的差异造成的转速差别。这种结构无 ...

请问您的另类的单个主电机共轴双桨玩具飞机是在哪里买的?我在西安如何买啊?你的想转让吗?

楼主:
淘宝上有,叫飞蜓双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94ec6f741fe5.jhtml

昨天称了一下,连电池有320多克,我把它的头罩拆了来飞,很稳定,动力有很多余量,估计能装个相机上去做定点俯视航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叫飞蜓双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94ec6f741fe5.jhtml

昨天称了一下,连电池有320多克,我把它的头罩拆了来飞,很稳定,动力有很 ...

那你可以试着放上去些配重,看看到底可以载多重的东西?

网友:
上个控的图看看。

网友:
遥控功能:上升、下降、左转、右转。
不是吧
多了这么多东西
和100块的两通玩具控制动作一样??

网友A:
没陀机的!!!!!买过黄色那个单浆的!人家说是玩具,说幼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陀机的!!!!!买过黄色那个单浆的!人家说是玩具,说幼稚!

这也是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叫飞蜓双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94ec6f741fe5.jhtml

昨天称了一下,连电池有320多克,我把它的头罩拆了来飞,很稳定,动力有很 ...

二通的飞不了航线..拍摄怕是很困难!!

网友:
两通的就像无头苍蝇!!!

起飞后,不知道去向,我自己玩过!哎~~~~打算用它的电机做个固定翼算了~

楼主:
昨天试过了,拆了头罩能带起97克的重量,虽然是两通道,不过这个双桨飞机很稳定,加上重心在前,起飞后会向前飞,控制好方向飞航线一点问题没有,呵呵

网友(2007-06-21):
也不错的东东才100元,值

网友:
也是要在脚架上配重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一個,曾經考慮加2個舵機,通過改變重心來控制......

网友B(2008-02-09):
我也是这样弄的,在前面弄配重,但是飞起了后严重前倾,最后一头栽到地里完事...
摔得好惨!!!壳算完全报废了,粘的话太恶心

网友C: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由于两个轴肯定传动阻力不会完全一样,所以还是会发生偏转,需要不断地打躲修正。

网友D(2008-04-26):
我也买了一架跟LZ一样的,尾巴不好控制,不好玩

网友E:
这个玩具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