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通控功能说明及详细设置

楼主(2006-08-20):
一,        概述
本遥控编码系统是一套采用微控制器控制的具有高稳定性的高精密电子部件。兼容信号模式有6个比例通道和2个开关通道,扩展信号模式有6个比例通道和8个开关通道。
主要应用于航模遥控设备的改装和制作领域,可以完成任意比例通道的混控和连动、单个或多个舵机的任意位置锁定、比例输出按曲线变化、24套文件存储、2套文件瞬间切换等功能。
通过参数设定可以与几乎所有固定翼、普通十字盘直升机和一些特殊飞行器相匹配。
二,        注意事项
1,        使用前要仔细检查导线连接是否正常,是否有脱落和短路现象。
2,        主板接口的编号1要对准排线的红线,如果插反将直接烧毁控制器。
3,        通电前要确认正负极,长时间反接将损坏电路。
4,        通电电压不宜过高,超过13V请在稳压管上安装适当大小的散热片。
5,        电源导线不宜过长,以降低线路损耗。
6,        开关和电位器导线不宜过长,防止与万向摇杆缠绕,发生机械故障。
7,        主板最好不要安装在非常靠近高频电路的,强大的高频辐射将影响电路的可靠性。
8,        主板在安装到位前请用绝缘胶带或热缩套管包好,防止与其他电路触碰。
9,        发射天线禁止与任何电路或金属零件触碰,安装时要仔细检查。
10,        液晶屏的屏面非常脆弱禁止用力按压,保护膜要在安装结束后才能撕掉。
三,        电器特性
1,        信号电压为5V,有10mA的驱动能力。
2,        最佳输入电压12V以下,最大不要超过15V。
3,        电位器基准电压为5V,可以驱动至少6个5K欧姆的电位器。
4,        摇杆电位器阻值应使用5K欧姆到15K欧姆的线性型号。

四,        控制原理简介
1.名词解释
输入量:摇杆或旋钮电位器的转角。
输出量:舵机的转角
2.混控原理
输出量1=输入量1+输入量2
输出量2=输入量1-输入量2
输入量1是让舵机向相同方向转动的摇杆,输入量2是让舵机向相反方向运动的摇杆。
3.连动原理
输出量1=输入量1
输出量2=输入量1
输出量3=-输入量1
……
4.本系统比例设定的工作原理
每个通道可以与最多两个任意的输入量发生加的关联,
即 输出量=F1(Main Stick)+F2(Slave Stick)。
Main Stick和Slave Stick分别代表两个输入量主摇杆和从摇杆,主摇杆和从摇杆分别可以激活或关闭。F1和F2代表对输入数据的调整函数。
函数的修改:偏移设定可以调整输入量的中点,舵量设定可以调整输入量的最大和最小值,曲线设定可以使输入量与电位器转角按曲线规律变化,翻转可以使输入量变成负值。利用本设定可以完成固定翼中所有的混控设定。

五,        使用
1,        操作面板说明
设定模式

                  正常使用模式(默认设定)

2,        最简单功能的使用
  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遥控摇杆舵机应该随摇杆进行有比例的运动,若电路正常舵机没有运动,说明你的高频发射和接收电路不支持当前信号极性,请在Advance Setting……Signal Polarity中选择另外一个。
  此时系统采用的是默认设定,升降舵为第一通道,方向舵为第二通道,油门为第三通道,副翼为第4通道,两个旋钮为5、6通道,两个开关为7、8通道,舵量为60度,所有曲线和混控全部禁止。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这时候的设定就已经可以飞行了。
3,        设定某一个通道反向
例1:设定第一通道反向,进入Proportional CH……Channel    ,选择CH1后返回,
进入Main Stick……Reverse    后,选择Enable后第一通道反向。
例2:设定第四通道反向,进入Proportional CH……Channel    ,选择CH4后返回,
进入Main Stick……Reverse    后,选择Enable后第四通道反向。
4,        设定某一通道的舵量
例:设定第二通道舵量,进入Proportional CH……Channel    ,选择CH2后返回,
进入Main Stick……Proportion1,这时候向正方向打舵到头,按数字加减键调整舵量到一个满意位置后返回。进入Proportion2,这时候向负方向打舵到头,按数字加减键调整舵量到一个满意位置后返回。

此功能对每一个通道都可以设定两个舵量,分别是正反舵的舵量,可以修正飞机在安装结束后发生的正反舵量不一致的现象。

5,        对某一个通道进行电子中点微调
例:对第4通道进行微调,进入Proportional CH……Channel    ,选择CH4后返回,
进入Main Stick……Offset,按数字加减键调整中点到一个满意位置后按存储键存储。

6,        让某一通道的输出按照曲线规律变化
例:让第三通道按曲线变化,进入Proportional CH……Channel    ,选择CH3后返回,进入Main Stick……Curve     ……Estate  后选择Enable。这时系统将生成一条5点曲线。这5个点分别是Proportion2、Point A、Point 0、Point B、Proportion1。Proportion2和Point A可以在2、3象限内上下移动,Point 0可以在Y轴上上下移动,Point B可以在1、4象限内上下移动,Proportion1只可以在第1象限内上下移动。

7,        更改某一个通道的摇杆号
例:油门插在第三通道上,现在飞机已经装好了,不方便拆卸,若要用5号摇杆控制油门方法如下,进入Proportional CH……Channel    ,选择CH3后返回,进入Main Stick……Stick NUM后,选择Stick 5后按存储键存储。

8,        副翼是用2个舵机控制的设定方法
例如副翼的一号舵机插在CH5上,二号舵机插在CH6上,这时候设定CH5的摇杆为4号,设定CH6的摇杆为4号并设定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9,        设定襟翼副翼混控
在按照8设定完毕后,激活5、6通道从摇杆的状态,进入Slave Stick……Estate后,选择Enable。在5、6通道的Slave Stick……Stick NUM中选择Stick 5后按存储键存储。这时候就可以用5号摇杆控制控制襟翼的角度了,而且副翼照常使用。
这种方法也适用于V型尾翼混控。

1,        用简易混控器设定V型尾翼混控
一号舵机插在第2通道,二号舵机插在第4通道。激活Mixer A状态(进入Mixer A……Estate后,选择Enable。)后就可以了。
如果有反向或舵量不合适的情况进入Positive Stick和Negative Stick更改相应的参数即可。如果有设定曲线的需要,那么进入Positive Stick和Negative Stick后,设定方法就跟普通比例通道的设定一样了。

注意:1,一般的副翼襟翼混控,V型尾翼混控,建议采用以上的设定,尽管在比例通道设定中也可以设定出这样的混控,但与Mixer A、B相比烦琐的多。
      2,系统不允许输出通道号的设定相互冲突的情况存在,默认情况混控A对应2、4通道,混控B对应1、3通道。如果要把混控A的输出从4通道该成3通道,则必须先把已经占用的3通道空出来,也就是说必须把混控B的输出3通道设定成5通道或6通道。

2,        设定大油门推杆
激活升降舵通道从摇杆状态,设定从摇杆号为4号,设定两个舵量为一个很小的数,调整是否反向,直到方向和推杆量正确。

12,用一个按钮来触发舵机的一个特殊动作
进入Special Action……Action A,用Switch NUM,可以选择触发用按钮的序号,Channel用来选择要进行设定的通道号,例如发动机熄火控制,进入CH3后在Enable后按一下确认键,这时候就显示出一个有+-号的数字,在Position按数字加减按钮进行调整,调到熄火油门量后按存储键存储,然后再激活特定动作A,退出菜单后一按触发按钮就可以控制油门关闭。
本功能可以控制飞机做蛇型滚,空中刹车等动作。

注意:如果把特殊动作的激发按钮向前调整,则对应的后面的开关通道操作按钮号码则会向后移动,例如:默认状态下特殊动作A的激发按钮是6号,现在调整到0号,则系统将会把开关通道与按钮的对应关系更改为:通道7——开关A。通道8——开关B。通道9——按钮1。通道10——按钮2。通道11——按钮3。通道12——按钮4。通道13——按钮5。通道14——按钮6。

13,按钮的锁定
本系统一共有10个按钮,当按下的时候可以操纵某一通道或动作,有时候需要一直保持某个动作或控制,这时候进入Buttons,选择你要锁定的按钮号码进入,选择Switch选项后退出。这时当你按触发按钮后,可以操纵某一通道或动作,当再按一下这个按钮后才退出这个通道或动作操作

14,选择信号格式
本系统有兼容的8通道模式和扩展的14通道模式可以选择。Main Stick和
8通道中的8个通道与普通的接收机兼容,不用改装就可以使用,7、8通道默认情况是用遥控系统中的开关A和B控制的。
14通道模式中的前6个通道普通接收机可以识别并解码,后8个通道必须用解码板解码,主要目的是用来进行飞行表演用的,例如空中开伞,烟火特级等等。

15,两套文件瞬间切换
进入Mode Switch……File A,选择A文件号,File B选择B文件号,选择好后就可以用切换开关进行瞬间的切换,可以用开切换飞机的部分参数或全部参数,例如大小舵角,中点位置,倒飞的时候切换成正飞的操作。如果你能将此系统应用在直升机上面,在倒飞的时候切换尾桨、油门、俯仰反向,那么进行倒飞剪草就会变成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16,给文件起个名字
进入Name菜单后按数字加减键选择字母,按存储键存储,用菜单上下移动键可以返回修改字母。本系统可以存储15个字符的文件名,在正常操作模式中可以显示出前8个字母。

17,文件操作
进入Files菜单后你桨看到非常熟悉的菜单,Load Default可以使当前文件恢复默认设定,Format All可以使全部文件恢复默认设定,Copy From可以从另外一个文件中把设定复制过来,Copy To 可以把当前设定拷贝到别的文件中去。

18,舵机中点设定
用Advance Setting……Midpoint Width可以设定系统中舵机的中点位置,标准的是1.5mS,几乎所有的设备都采用这个中点,但这个中点并不是舵机的真正机械中点,为了充分发挥舵机的机械性能,本系统可以把舵量设定的非常大大约160度左右,这时候就需要选择1.25mS的中点,否则摇杆的某些位置是无效的。注意:只有在设备的高频性能很好、解析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超大舵角的设定,否则会出现所有舵机严重抖舵、通道号错乱、接收失灵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国产设备中,在改装4VF上没有任何问题。

19,信号极性设定
不同的设备采用的信号极性也不相同,例如4VF采用的是正极性即舵机信号脉冲同步脉冲是正脉冲。RD6000、天地飞6A则采用的是负脉冲。用这个设定没可以使此系统与众多的高频电路相匹配。

二,        菜单含义
1.        Proportional CH 比例通道设定
1.1        Channel 选择进行设定的通道号
1.2        Main Stick主摇杆设定
1.3        Slave Stick从摇杆设定
1.2.1 Estate 当前摇杆激活或关闭设定
1.2.2 Stick NUM选择当前通道对应的主摇杆号码

楼主:
1.2.3 Offset 偏移微调
1.2.4 Proportion1 正舵舵量
1.2.5 Proportion2 负舵舵量
1.2.6 Reverse 翻转设定
1.2.7 Curve曲线设定
1.2.7.1 Estate 曲线状态激活或关闭设定
1.2.7.2 Point A曲线点A设定
1.2.7.3 Point 0 曲线0点设定
1.2.7.4 Point B曲线点B设定
1.        Mixer A 混控A设定
2.1  Estate 混控A激活或关闭设定
2.2  CH A 选择参加混控的通道A的序号
2.3  CH B 选择参加混控的通道B的序号
2.4  Positive Stick 同向摇杆设定
2.5  Negative Stick 差向摇杆设定
2.        Mixer B 混控B设定
3.        Special Action 特殊动作设定
4.1 Action A 动作A设定
4.2 Action B 动作B设定
4.3 Action C 动作C设定
4.4 Action C 动作C设定
4.4.1Estate 动作C激活或关闭设定
4.4.2Switch NUM 选择激发该动作的开关号
4.4.3Channel 选择同道号进行单独设定
4.4.3.1.1 Enable设定通道1参加特殊动作
4.4.3.1.2 Disable禁止通道1参加特殊动作
4.4.3.1.3 Position设定通道1在特殊动作A被激活后的输出量(舵机转角)
4.        Buttons 按钮锁定设定
5.1.1 Button 设定按钮0为按钮模式
5.1.2 Switch 设定按钮0为开关模式
5.        Modulation 调制方式设定
6.1Compatible 8CH 兼容8通道编码
6.2Extended 14CH 扩展14通道编码
6.        Mode Switch 模式选择开关设定
7.1 File A 选择用于模式切换的A文件号码
7.2File B 选择用于模式切换的B文件号码
7.        Name 定义文件名
8.        Files文件操作
9.1 Warning 警告!操作不当会使你的设定丢失
9.2 Load Default 使当前文件导入默认设定
9.3 Format All 存储器全部格式化,全部导入默认设定
9.4 Copy From 从另一文件拷贝设定参数到当前文件
9.5 Copy To 把当前设定参数覆盖到另一文件
9.        Advance Setting 高级设定
10.1 Midpoint Width 舵机中点的脉冲宽度设定
10,2 Signal Polarity 信号极性设定
10.2.1 Positive 输出正极性信号
10.2.2 Negative 输出负极性信号
二,        显示说明

三,        **

九,常见故障
1,        液晶显示自己胡乱跳动不受摇杆控制。电位器接线有断路的情况。
2,        在摇杆推或拉到一个极限位置时所有舵机抖舵,接收机失灵。高频的性能不好,把舵量设定到正常范围就可以了。
3,        改装后遥控距离变得很近。高频电路比较特殊,与本系统电器特性不匹配,应采用接口驱动电路使其匹配。
4,        舵机转到某一角度出现卡死或突然翻转的情况。舵机兼容性不好,请把舵量设定成正常值。某些国产舵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Futaba、辉盛9g等以M51660及其兼容芯片为控制器的舵机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沙发,好东西被我顶到了~~~~

网友:
我想问
开关信道7与第七信道数字输出及扩展开关通道7
有甚么分别?

网友:
普通开关通道是接舵机用的,数字输出是接继电器用的

网友:
太长了,没看完!路过支持.....

网友:
请问,一只舵机可以与几只摇杆联动.一只摇杆可以与几只舵机联动.可以同时实现吗

网友:
扩展开关通道不是连接舵机
那么是连接甚么?

网友A:
扩展通道全部用来接继电器或功率管进行开关电的控制,因为一个普通飞机根本用不上14个舵机。

套件卖完了,开学了,没有时间再做了,请大家谅解,谢谢大家的支持,以后我会开发更高级的系统拿给大家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通道全部用来接继电器或功率管进行开关电的控制,因为一个普通飞机根本用不上14个舵机。

套件卖完了,开学了,没有时间再做了,请大家谅解,谢谢大家的支持,以后我会开发更高级的系统拿给大家改装。

这小子,根你说了打算长期卖的,不然会被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子,根你说了打算长期卖的,不然会被骂的!

对啊…我和朋友也想要多一套(合共两套)
麻烦你们可不可以帮助…. 求求你们...

网友:
晕!还惹祸上身了!好恐怖啊!

网友:
你在哪发售套件了????我想要一套

网友:
主板接线方法
1,红线

1到14接液晶

15到16接喇叭

17到24接键盘

25到33接 电位器
25是GND
33是+5精密稳压
32没用
26 ch1 电位器
27 ch2 ……
……

34是信号线接 高频  千万别接到12V上

35 36是接电源-
37 38是接电源+

网友:
太长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图文版,呵呵.全图片的.

网友:
哈哈,楼主有生意了还不上~

网友:
顶起,真诱惑人,
   4VF是不是也可以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