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万能冲怎么量充电截止电压?

楼主(2006-08-20):
是量空载电压?还是负载电压?负载时的电压是否电池当时的电压啊?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手机万能充是什么样,我的是海陆通手机坐充,空载电压有7.5V,充电时4V红灯转绿,充到4.05V就再也充不上去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不能调整的 买到多少的看运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手机万能充是什么样,我的是海陆通手机坐充,空载电压有7.5V,充电时4V红灯转绿,充到4.05V就再也充不上去了。

哦!就是充电充满再量他的电压啦!好!回去试试!有几个万能充!

网友:
万能充要注意,我老婆刚用万能充冲坏了2块手机电池,我用万用表一量,充电电压:4。38V…估计是贪便宜惹的祸

网友B:
今天量了我的4.6V,退役退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量了我的4.6V,退役退役

你运气不太好,我买的手机充都是4.20+-0.01,才6元一个

网友A:
我的是10块钱一个的,据说是CPU自动检测的那一种,里面有一片黑色环氧封装的小芯片是控制芯片。任何充电器截止电压都是可以改的,只要找对电路。我在充电电路的输出端找到一个取样电路,如图所示,在19.6K上并联了一个300K左右的电阻,成功把充电截止电压降到了4V左右。抱歉,没有数码相机,不能上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0块钱一个的,据说是CPU自动检测的那一种,里面有一片黑色环氧封装的小芯片是控制芯片。任何充电器截止电压都是可以改的,只要找对电路。我在充电电路的输出端找到一个取样电路,如图所示,在19.6K上并联了 ...

哦!明天拆个研究研究!不过我不懂电子!哈哈!~

网友:
我用手机万能充给锂电充电!为什么我在电池充电时量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为4.2V!而把电池卸下来测得电压为3.8V!这是不是说明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为4.2V啊?那什么时候才知道锂电充满啊?

网友C:
你的手机充没有指示灯吗?冲手机电的时候什么反应,冲动力电同样的反应,不过时间长了很多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手机充没有指示灯吗?冲手机电的时候什么反应,冲动力电同样的反应,不过时间长了很多罢了。

就怕按指示灯上的来冲,冲满已经过冲了!我就想在充电时能知道电压,就防止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