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接收机大家一般用哪一种?

楼主(2006-08-21):
我有一个IR 9X的72M遥控器,现在想玩固定翼了,需要买一个兼容的接收机。
好像很多人用西安孵化,还有蓝箭等等,不知道哪一个和JR9X兼容性较好,另外,需要使用JR原装的晶体还是用兼容接收机带的晶体就可以?

网友:
我今天又买了飞高............我的首选........反应快,距离好,稳定,兼容也好,对JR兼容也没问题.........我朋友9XII变频的发射机也用飞高........很正常

国产接收机,我还是选飞高了...........大半的国产接收机我都用过了,除了天地飞和一些商家贴牌的...........

网友:
我只有一个天地飞的,没有参照物 。。

网友:
首选飞高...8888888888888

楼主:
哦,飞高的价格如何?
另外,我买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买一个和我现在的频率相同的么?晶体是不是必须用JR的?

网友:
那晶体方面呢?再谈谈

网友:
飞高的晶体不是很好买

网友A:
飞高晶体一般卖接受机的都配着卖的..........6通的,我买100,不带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高晶体一般卖接受机的都配着卖的..........6通的,我买100,不带晶体

哪里有卖的?我也听你的建议,买个飞高的接收吧

是买4通的好还是买个6通的?

网友B:
听我的话,JR的设备就买JR的接收机,多花点银子省事,不然后患无穷!!!!!!!!!!!!!!!!!!

网友:
我的JR控飞高接收用JR原装收发晶振,偶尔会跳一下舵,但还是会用下去直到更好的出现,毕竟试了那么多,非原装接收就数飞高能用了.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飞高的接收?

网友:
卖飞高的店不少,启迪/广成/新手等等都卖,但最不明白的是很多店只卖接收不卖飞高的JR专用晶振,孰不知专门找飞高接收多是贪它与JR的兼容性较好,所以,要么费邮费,要么接收晶振都找青岛himodel买,那里的JR专用晶体较全

楼主:
玩固定翼一般用几通?4通是不是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我的话,JR的设备就买JR的接收机,多花点银子省事,不然后患无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固定翼一般用几通?4通是不是也够用?

4通够用,除非你要装轮子收放或者航拍之类。

网友:
只用原厂接受机,稳定啊.

楼主:
原厂的接收机当然好了,可是贵啊。

网友:
飞高4通和6通,重量一样,只差8元............

网友:
我是72M的JR设备,我用GWS和蓝剑的接收机。

网友C:
我也是用的GWS和蓝箭的,不过感觉蓝箭的距离偏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GWS和蓝箭的,不过感觉蓝箭的距离偏短

我知道你的偏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偏短.............

你的偏深!!!!!!!挖卡卡卡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偏深!!!!!!!挖卡卡卡卡!!!!

你怎么知道的,试过了?

网友:
小B和床单超人……有JQ……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的,试过了?

没敢试。用望远镜趴在洞口偷窥过。

网友A:
真TM的恶心...........特别是大连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TM的恶心...........特别是大连的那个

挖卡卡卡卡卡卡!!!!!!!!!

网友:
飞高的灵敏度不错,但抗干扰还是不行,

开个 邻频的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