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ESKY CP2 混空怎么容易坏?大侠解释下

楼主(2006-08-21):
最近换了一个接收器,又烧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烧,今天下午在家做悬停,大概有1半钟。350大洋又没有了,,检查了接收器没有坏,可4和1板子上混空板坏了,有懂电子的大侠没有,怎么检查是那块电子元件坏了。急呢。莫名其妙,两个混空都是同样问题,拿回来,原厂设置,根本就没有懂过上面的陀螺仪敏感。怎么会烧呢。

网友A:
是不是马达有短路的问题存在呀,要仔细检查一遍呀,如果是想换混控板的话,建议用飞达混控板代替,不过还要一个独立的陀螺仪,我的CP2就是这样搞的,原来的混控板烧了马达驱动管,已经用4410代换了,但是,手头上有独立的陀螺仪,所以就直接上独立电子设备啦,接收板还是用原来的4合1接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马达有短路的问题存在呀,要仔细检查一遍呀,如果是想换混控板的话,建议用飞达混控板代替,不过还要一个独立的陀螺仪,我的CP2就是这样搞的,原来的混控板烧了马达驱动管,已经用4410代换了,但是,手头上 ...

楼上的,把QQ留给我呢,怎么联系,我的QQ:19854195,MSN:yayawentao@hotmail.com。 CP2NONG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