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蛋壳菜鸟 问题~~一个很普通的扁型电动机可以做小型 ...
刚出蛋壳菜鸟 问题~~一个很普通的扁型电动机可以做小型飞机吗?

楼主(2006-08-21):
刚出蛋壳菜鸟 问题~~一个很普通的扁型电动机可以做小型飞机吗?我昨天刚刚骗了隔壁小孩的玩具车里的一个电动机,我想用这个电动机制作一架小飞机,但发现它没什么力气(3V普通
电池
),我想问下是不是换个高点电压的容量大点的是不是就可以飞拉?螺旋桨配哪种?

楼主:
哎为了等答案我特意熬了个通宵没想到只有几只蚊子进来凑个热闹~~~呀顶不住了睡觉先了~
哎为了等答案我特意熬了个通宵没想到只有几只蚊子进来凑个热闹~~~呀顶不住了睡觉先了~说真的我很想很想自己做个飞机的就是刚刚开始接触只略懂点皮毛,所以我以后打算在这长住下去把尽可能不懂的知识问到论坛爆满去西西~~~~安息先了~

网友A:
普通的扁型电动机的动力应该有些小,如果做成遥控的,是不行的。不过做个超轻的自由飞应该行,我就买过一个电动的自由飞,用的似乎就是小扁电机!

网友B:
不行的。
电动自由飞里的小电机是加强型的,一般用了强力磁铁,线圈较粗,电刷也往往是特制的。功率较大,可以带动飞机。
而普通玩具里的小电机,为了能用普通干电池就能驱动,功率很小,所以做飞机是没戏的,改个风扇玩玩可以。

网友C:
奥迪 4驱车 上面的 那种电机 应该可以 因为实在是暴力

网友D:
暴力,哈哈,去试试

楼主:
对 ~~~我有架四驱车~~ 是"光速"的~~那螺旋桨要配哪个呢怎么不说呢?
对 ~~~我有架四驱车~~ 是"光速"的~~那螺旋桨要配哪个呢怎么不说呢?还有电池因该用多少毫安的多少伏,几节电池呢?

网友E:
用3V 1000MA试试

网友:
可以改个线操纵,给电机接上6v以上的电
我中学时做过,用12v 电瓶,3m长的0.3mm漆包线,可以飞起来,但很怕风,只敢平飞

网友F:
四驱车的好电机比航模电机都贵呢,再说不是三相的。

网友B:
4驱车的电机不能用高电压驱动。

网友G:
我想问问是怎么骗来的呢

楼主:
哈哈我说 小子你给你手上的电动机给我 我就给买一条冰棍吃哦!
哈哈我说 小子你给你手上的电动机给我 我就给买一条冰棍吃哦!
那用什么类型的螺旋桨呢?电池我弄个1200毫安的把3V

网友H:
我想问问,冰棍的轴径是多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