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只kt板机,不知配什么电机,我不知道多大的机要配什么电机。配多大的桨

楼主(2006-08-21):
我想做一只kt板机,不知配什么电机,我不知道多大的机要配什么电机。配多大的桨

网友:
先看你想做的上练习机,3D机,3A机,滑翔机。。。。。。哪一种?
不同的机的动力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请问楼上3D机用什么动力

请问楼上3D机用什么动力
具体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3D机用什么动力
具体什么配置?>?

你可以直接去问卖电机的老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只kt板机,不知配什么电机,我不知道多大的机要配什么电机。配多大的桨

若用11.1伏锂电的话,买个50克左右,950-1000KV,配1047浆,,,或1000-1100KV,9047浆。

电调配个15A以上的就行,,,但记住,机的飞行总重量最好不要超过350克,做到300克以下的话就最好不过了。

说的是做三D机。

网友:
如果是练习机

1米以下翼展,150-300克力的重量,用180有刷直驱3.5或4.5寸桨。
1米以上翼展,400-500克力的重量,或者略小一些的像真机,用280有刷直驱4.5寸桨。

就算达不到30度的爬升角,也会有一个明显的爬升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只kt板机,不知配什么电机,我不知道多大的机要配什么电机。配多大的桨

做一个KT练习机,重量是完全可以控制在500G以内的。我做这样一个机,追求的德国精神:结实第一。所以重量重了不少。加上用的镍氢电池,也是很增重的,所以飞行重量有400G。作为一个新手,给你放宽一些。500G以内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建议直接上无刷动力。动力充沛,对机体重量的宽容度也就大的多,首飞成功的希望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