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购机请教!!!

楼主(2006-08-21):
玩了多年的静态模型,对于遥控模型已经向往很久了,哈哈,行动了.
先通过电动固定翼入门,大家给点意见哈.
800以下,要求:耐摔,可升级
现有两个单子,大家帮我分析哈.
A:天地飞6A 298
  启迪翼龙   198
  舵机   25*3=75
  电池  50*2=100(小容量镍氢,以后再打算升级成锂电)
  桨 7寸  3*5=15
  充电器      20
  sum=706
B:风神大鸟   145
  无刷电机+电调 120(能拿下么?)
  天地飞6A 298
  舵机   25*3=75
  电池  50*2=100(小容量镍氢,以后再打算升级成锂电)
  桨 7寸  3*5=15
  充电器      20
  sum=773
对于以上AB,小弟琢磨了很久,一来翼龙很丑,不喜欢其外形,不过其耐用,坛子上众前辈言其性能佳.
对于新手很合适,二来风神大鸟的机型太帅了,狂喜欢其风格,不过,看过几篇前辈的帖子,言其存在
诸如机头轻,不平衡,需要加重,以及比较重量,一般的电池都玩不了几个起落,对于笔者这样的初学
者买大功率的锂电还是有点困难,因此鄙人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望各位前辈多指教.帮小弟推荐个
配置.谢谢各位了,很高兴能加入这个遥控部落,哈哈
ps:鄙人是静态模型和登山户外的狂热爱好者,QQ65150444,交流切磋.

网友:
建议翼龙....

楼主:
再详细点哦,小弟多谢了,^_^

网友:
两款配置都不错,升级方便。要是没飞过的话还是建意翼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详细点哦,小弟多谢了,^_^

你本身已经了解和分析得很清楚了,就先翼龙吧,飞腻了翼龙还对风神有兴趣,就把设备迁过去,不贵的选择不一样的感受,值!

网友:
好像论坛在卖78元的电动练习机,加无刷套,好像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
还缺模拟器,可以考虑到hhhhhh那里买个便宜的,减少率机的概率。

网友B:
启迪翼龙不是三通吗,怎么买仨舵机?

网友:
如果没飞过,建议买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迪翼龙不是三通吗,怎么买仨舵机?

防止炸机后扫齿啊,^_^

楼主:
大家看看是配两个低容量的镍氢还是高容量的镍氢?或者高容量的锂电池?
给点价格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身已经了解和分析得很清楚了,就先翼龙吧,飞腻了翼龙还对风神有兴趣,就把设备迁过去,不贵的选择不一样的感受,值!

以前玩过遥控三通的快艇船模,是学校组织的,做玩了全收回去了,新手飞风神是不是很糟蹋机器?
很喜欢那款风神,太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玩过遥控三通的快艇船模,是学校组织的,做玩了全收回去了,新手飞风神是不是很糟蹋机器?
很喜欢那款风神,太帅了。

风神的材料和结构比翼龙还结实,但尺寸太大,相对来说也有显脆弱的一面,这两架飞机都比较经摔好修,但飞个破破烂烂的翼龙已成为很多人的习惯,飞个有补丁的风神却会是一块不大不小的心病......

网友C:
翼龙吧,飞厌了可以升级:
1、改无刷
2、加副翼
3、改前拉
......
配件也不贵,飞行难度可以慢慢增加,可以平稳过渡到其他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神的材料和结构比翼龙还结实,但尺寸太大,相对来说也有显脆弱的一面,这两架飞机都比较经摔好修,但飞个破破烂烂的翼龙已成为很多人的习惯,飞个有补丁的风神却会是一块不大不小的心病......

风神空机重多少?
翼龙好像600g,风神需要的动力是不是比翼龙的多很多,需要的电池组容量应该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龙吧,飞厌了可以升级:
1、改无刷
2、加副翼
3、改前拉
......
配件也不贵,飞行难度可以慢慢增加,可以平稳过渡到其他机型

加副翼的话就是需要四通了吧?
前拉是什么意思?新手问题多啊,见笑啦,^_^

网友:
买个好机机,如果不会飞,有可能一下就炸的无以挽回,所以建议先从简单好飞的开始!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副翼的话就是需要四通了吧?
前拉是什么意思?新手问题多啊,见笑啦,^_^

前拉就是桨在前面,翼龙是后推的.

网友:
后推可以保护电机和桨,加副翼也不用四通,副翼、油门、升降

楼主:
有点不理解了,以前玩海模的时候是,二通二舵,怎么在飞机模型上却是3通二舵,那还有一通没用舵?
前辈给解释下哈,谢谢哈